[电路/定理] 测量脉冲功率器件通态压降测量问题

楼主(2014-04-24):
各为前辈,我们实验室需要测量我们研发的器件的通态压降,这是测量电路图,Ms是磁开关
RSD开通电压大约在上百伏,而根据一般经验,pnpn结构导通后的压降大约为几伏至几十伏,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示波器上要同时显示几千伏的正向阻断电压和几伏的正向开通电压,从精度上无法满足要求;如只显示开通电压,则阻断电压部分超屏,造成读数严重失真。先给电容C1充电1500V,然后开关接点2给C2充电700V,将单刀双置开关接点1,给器件一个反向约600A的电流,这样两个RSD开通,这里的磁开关是个可变电感,当电压突变时阻值电流上升约几个微秒后电感下降电流导通。
但是我们在测量时老是发生振荡各位大声有什么比较好的测量方法。
下面是电流

将时间拉长后的波形使这个样子

求大神分析一下原因。像这种功率脉冲的东西应该怎么避免这样的谐振。

网友A:
振荡是C2与寄生电感谐振了吧,在C2上串联个小电阻试试。
示波器显示几千伏电压的问题,如何分压的?一般的高压探头频响非常差的,要仿造示波器10:1探头做个比如100:1的探头,不仅有电阻分压,也要有电容分压,而且其中一个电容为微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振荡是C2与寄生电感谐振了吧,在C2上串联个小电阻试试。
示波器显示几千伏电压的问题,如何分压的?一般的 ...

电阻R1:R2是50:1电阻分压,这个小电阻应该是多大,这个电路里的器件是反向开通,开通电压700V。

楼主:
引用 楼主:
电阻R1:R2是50:1电阻分压,这个小电阻应该是多大,这个电路里的器件是反向开通,开通电压700V。 ...

经过分压后我用的普通探头测量的电压,这里电容分压应该用多大电容怎么个接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阻R1:R2是50:1电阻分压,这个小电阻应该是多大,这个电路里的器件是反向开通,开通电压700V。 ...

大电阻应该尽量小一些,这样电流大、分压误差小
但大电阻还应该尽量大,这样对被测电路影响小。
综合起来看,测1kV的电压大电阻用5M或10M比较合适,小电阻可以直接取大电阻的1/50,为100k或200k。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经过分压后我用的普通探头测量的电压,这里电容分压应该用多大电容怎么个接法? ...

分压电容的接法就是与两个分压电阻并联,电容比也应50:1,即大电阻上并小电容,小电阻上并大电容。
至于容量可以先试试5pF:250pF,而250pF应该做成半可调的,测试方波要做到不过不欠。

对了,如果能找到现成的示波器用高压探头,就方便了。

网友B:
屏幕显示不下,用双通道,一个测大,一个测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