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如何把调频波转换成调频调幅波?

楼主(2014-04-24):
(无正文)

网友A:
LC电路(鉴频器)

网友B:
什么是调频调幅?恕我不懂。

网友C:
调频波.
调频调幅波?

网友C:
调频调幅波?我也不懂。

网友D:
回楼上几位:调频波的幅度是恒定的。
楼主的意思,可能是要让幅度恒定的调频波转化为既有幅度变化又有频率变化的波,且幅度变化和频率变化都是被低频调制的,称为调频调幅波。
这样的信号,可以用简单的二极管检波取出低频信号。

要想让等幅的调频信号转化成调频调幅波,最简单的办法,只要让LC谐振回路稍稍偏调,不是谐振于调频波的中心频率上,而是让调频的中心频率(无低频信号调制时的频率)落到LC谐振回路的“下坡”上。但此法失真较大,而且LC谐振回路Q值越高,失真越大。

网友C:
调频波,频率变化,幅度不变,信号的强弱与频率的变化值成正比。对应鉴频器,电视用这个。
调幅波,幅度变化,频率不变,信号的强弱与幅度的变化值成正比。对应鉴波器,广播用这个。
调频调幅波?频率要变,幅度也要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