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D3 的使用问题

楼主(2014-04-24):
ic, CD, TE, se
MPLAB ICD 3 detected
Connecting to MPLAB ICD 3...
Running self test...
Self test completed
Firmware Suite Version...... 01.28.90
Firmware type......................PIC18F
MPLAB ICD 3 Connected.
Target Detected
ICD3Err0086:  Target Device ID (00000000) does not match
expected Device ID (00001090). If you experience persistent
problems communicating, the ICD 3 test interface can be
used to help diagnose the problem.

这是啥问题?我的几十块目标板都换过来了,都这样,我把ICD3都拆了,每根线都量了,通的!是不是ICD3坏了!哪位高手分析下,谢谢!

楼主:
在次自检时出现以下几点提示:
ICD3Err0063: Test interface PGC clock line write failure.
Please ensure that the tester is properly connected.

Test interface PGD data line write not tested.

Test interface PGC clock line read not tested.

Test interface PGD data line read not tested.

Test interface LVP control line not tested.

Test interface MCLR level not tested.
ICD3Err0057: Interface test could not be completed. Please
contact your local FAE/CAE to SAR the unit.

是不是ICD3坏了?

网友A:
pic的调试器有时候的确会识别不到芯片。我也曾经遇到过。读出来的芯片ID是0。我一般尝试插拔线束,更换USB接口,复位ICD等方法。实在无法识别的话,有两种方法,一是用离线烧录器,二是重新焊一个芯片上去。

网友B:
很少遇到过
偶尔遇到换快芯片就没事了

楼主:
我的几十块目标板都有问题?但是,目标板原来的程序运行很正常,就是和ICD3连不上,是否可以判断ICD3坏了?

网友C:
识别不到目标器件不代表ICD3坏了,这就如同快递员无法把货送到你家,这也并不代表快递员脑残一样,无法送货的原因很多,例如你没给地址,例如路被挖断了,例如家中没人等等。。。

网友D:
昨天遇到个类似的问题,最后把所以的东西重新搞了一遍好了:)

网友E(2014-09-28):
以前也遇到过,不过板子从新上电复位,ICD3重新连接就好了,有时候也要看芯片的型号与MPLAB程序所选的芯片是否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