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MCO如何配置?

楼主(2014-04-24):
pi, gp, IO, GPIO, ni

正在学习使用F407VET6芯片,想在MCO2引脚上看看时钟,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C,ENABLE);                        //ʹÄܶ˿ÚCʱÖÓ--------------------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PC9-BattLowLed/MCO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GPIOģʽ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                                //GPIOËÙ¶È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Êä³öÀàÐÍ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ÉÏÀ­¡¢ÏÂÀ­¡¢²»À­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PinAFConfig(GPIOC,GPIO_Pin_9,GPIO_AF_MCO);
        RCC->CFGR = RCC->CFGR |(2<<30) | (7<<27);

以上这样配置后,怎么在66脚上看不到时钟波形呢?该如何配置?谢谢!

改为RCC_MCO2Config(RCC_MCO2Source_HSE,RCC_MCO2Div_3);配置也不行!

楼主:
即使配置MCO1时钟源为HSI也看不到PA8引脚有波形
RCC_MCO1Config(RCC_MCO1Source_HSI,RCC_MCO1Div_1);:'(

网友A:
这样试下:
/* Configure MCO2 pin(PC9) in alternate function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 System clock selected to output on MCO2 pin(PC9)*/
  RCC_MCO2Config(RCC_MCO2Source_SYSCLK, RCC_MCO2Div_2);

楼主:
看到MCO输出信号了,谢谢muuss586,非常感谢!是否上拉没关系,关键是模式必须是A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