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k60 flash数据保存(已解决)

楼主(2014-04-24):
请教一下,我想让k60采集的值断电复位后还能保存该怎么办,,我只知道将采集的值写入flash就行了,不过具体怎么做,有没有好的教程推荐一下。。谢了。。

网友A:
楼主您好,如果要断电复位后保存数据,可以通过写到Flash中实现。要完成这个功能,需要用到Flash操作指令,简单来说就是先写FCCOB寄存器,配置待写入的数据、地址等参数;然后将FSTAT寄存器的CCIF置1来启动Flash指令,即可完成。
这其中还涉及到一些状态的检测以及Flash指令的格式,具体细节请参考Reference Manual中Flash Memory Module(FTFE)一章,或者参考网上的代码。还有问题欢迎继续讨论

网友B:
楼上正解,如果楼主的K60是带有flexNVM的,那么可以模拟一块eerpom出来使用,具体模拟eeprom的做法,可以参考我们写过的中文文档:
https://bbs.21ic.com/icview-642126-1-1.html
如果不带有flexNVM,那么就按照3楼的做法,直接写到flash中。

楼主:
你好我的k60型号是mk60dn512vlq10的,请问有flexnvm么,我是新手,楼上的资料我看过了,概念很模糊,不懂

楼主:
还有,三楼说的Reference Manual在哪,能给发个链接么,非常感谢。。。。

网友A:
您好,您使用的这颗MCU是没有FlexNVM的,关于这颗MCU的文档,请参考这个链接:http://www.freescale.com/webapp/ ... b=Documentation_Tab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有,三楼说的Reference Manual在哪,能给发个链接么,非常感谢。。。。

用户手册,请查看这个链接:http://cache.freescale.com/files/32bit/doc/ref_manual/K60P144M100SF2V2RM.pdf?fasp=1&WT_TYPE=Reference Manuals&WT_VENDOR=FREESCALE&WT_FILE_FORMAT=pdf&WT_ASSET=Documentation
第29章。

楼主:
全是英文。。。。汗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我的k60型号是mk60dn512vlq10的,请问有flexnvm么,我是新手,楼上的资料我看过了,概念很模糊,不懂
...

你这型号芯片是否有FlexNVM可以通过K60PB 文档查询获知。
mk60dn512vlq10这个型号开头是K60N,K60PB文档第6页显示N的是不带FlexNVM的,只有K60X这种带X的才是有FlexNVM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全是英文。。。。汗

官方一般都是英文的,你仔细看看也不难的,还锻炼英语。
就算有中文的,也是直译过来,还不准确。
还是看英文的地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