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220V的交流电压

楼主(2014-04-24):
用的是电阻分压,和1个电容的滤波。在设置AD的时候,AD的转换时间为50us。我想得到AD结果平均值。220V的交流电的周期是20ms,那我要是得到平均值,我不是要得到20ms/50us=400个数据。

网友A:
是啊,单片机怎么能一样处理这么多的数据?

楼主:
采集一组数据,例如16个,然后取平均...

网友B:
16个数据是连续采集的吗???如果是连续采集,那时间太短了,不能覆盖一个周期,取平均值有问题。。

楼主:
要是不用连续采集,那用定时器,设置时间。像是交流电压,周期是20ms,我要是采集20次,就是1ms产生中断,获取AD的值吗????

网友C:
这样就多用了一个定时器啊

楼主:
嗯,还有我在程序中用到了3个中断源,感觉AD中断时间太短了,会对其他中断有影响。。。

网友D:
难道一个定时器就只能定时一个时间吗??

网友E:
首先如果你需要很多地方用定时器,那就把定时器的值设定一个基值,例如100us进入一次定时器溢出中断,然后累计10次后触发另一个不用的中断用于AD采集

网友E:
关于中断会打扰程序主体的实时性的问题,需要LZ自己分配好了,不同情况不同对待吧

网友F:
AD转换速率没必要设那么高
根据采样定理,50Hz的信号采样率达到100Hz以上就可以了

网友F:
AD转换时间为50us,但是采样间隔应该是可以控制的吧

网友G:
每一个周期只测量一次,但是每一次测量的位置不通,然后通过换算就可以把这个周期的波形测量完
其实这样测量精度可以做高一些

网友H:
就算是采样400个信号,也可以处理啊,采样一次处理一次。
...,
UI_SampleCount = 0;
while (1)
{

UI_Sample = ADconvert(...);  //ADConvert(...)是AD转换函数
if(UI_SampleCount==0)
UI_Ave = UI_Sample;
UI _Ave = UI_Sample + UI_Ave;
UI_Ave = UI_Ave >> 1;
if(UI_SampleCount==400)
{
   UI_SampleCount = 0;   //UI_表示无符号整形 即:unsigned int
   现在的UI_Ave 是你采样400次的平均值;
}
。。。
}

网友H:
上面忘了一个“UI_SampleCount++”;放在“UI_Ave = UI_Ave >> 1;”之后

楼主:
你的思路是,定义采样次数变量UI_SampleCount,然后采样第2次,和第1次相加,取平均值,再与第3次采样相加,取平均值,依次下去。。。这样算法也挺好,当的权数占50%。。。。。谢谢你,我会考虑你的算法的。。。。

网友I:
交流电测平均值1、用电容作为充放电取平均值 2、用采用保持器取瞬间值平均

网友J:
是做产品吗,如果是本人建议采用炬力或者锐能威的采样芯片,比你自己这样搭一个电路便宜多了

网友K:
正半周期和负半周期的波形是一样的。
1,首先找到0点位置。
2,设置2MS的定时中断

网友K:
3,在中断里面去读AD的数据。
4,连续10次中断,就是20MS,也就是一个周期的数据,这样就覆盖了整个周期。

网友L:
测峰值,求平均值(除 1.414)

网友A:
// 自动连续平均算法采集电压
unsigned long bat_v()
{
   static unsigned long v = 0;
   unsigned long v1 = 单次采集的AD
   v = v - (v>>3) + v1;
   return v>>3;  // 返回最后8个数值的平均
}

把v>>3改为v>>8就变成256次的平均值,这个算法在本坛有介绍,每次采集都可以得到一个最新的平均值,不需要保存大量数据

网友L:
示波器  可以测量信号的所有信息 包括 周期 频率 峰值 平均值等 你可以用示波器玩玩

网友M:
这么分压完就直接采了?没有隔离?

楼主:
知道了,结贴啦

网友N:
我在做微机继电保护系统,也用到了采集交流电压电流值,共六路,800HZ采样,采集后还做fft运算,不知道stm8能不能胜任。对了,还有,数据采集回来要做FFT计算才能得到有效值,不是简单的平均一下就行的

网友O:
找一个RMS芯片,很便宜的。

网友P:
楼主可以参考下万用表是怎么测量AC220V电压的,或许楼主能得到更好的办法。

网友Q:
你是直接电阻分压然后采样吗?这样的话负半周采不到了啊 ,一般是用运放设一个偏置点,把整个周期波形都控制在0.5-3v之间,有效值是采样的数据平方后取平均再开方

网友R:
问题没说清楚,你是想得到平均值?
交流电的平均值永远都是0!
你的本意是有效值吧?电阻分压---精密整流---滤波---AD采集,能得到峰值,再除以根号2。
这是我目前能想到的。

网友S:
用互感器测交流啊,直接度互感器的输出电压就是交流有效值,你采集220V交流,还得先分压,然后用加法器将负压变正

网友T:
没有试过 有何意义

网友U:
我这里不能发帖,哪位朋友能帮我编辑下发出来?

网友V:
1,采样率不需要设置的这么高,一般1k-2k就可以了,计量芯片的采样率一般也做的这个程度!
2,电阻分压,电压抬高的到1/2vref!
3,可以根据MCU的ADC特性进行一定程度的过采样,提高精度!
4,每采样到一个点,首先去除直流分量,即1/2vref,整流(负变为正),然后按照是否过零进行半个周期累加,累加到64个半周,算一次平均,即为交流电的有效值,而不是平均值!
5,这里一定要用过零的方法来判断周期,而不是用20ms算出采样点,毕竟电网频率会变化!
6,用这种方法,价格肯定会比用计量芯片便宜很多,只要动态范围不大,精度要求不高,基本上10位ADC能做到万用表测量精度!
楼主如果有兴趣,我有相关的方案(3位LED显示,阻容降压供电,MCU采样,生产,校准等),包括制造的成本不超过8.0RMB。可联系我!

网友V:
引用 网友N:
我在做微机继电保护系统,也用到了采集交流电压电流值,共六路,800HZ采样,采集后还做fft运算,不知道stm8 ...

从有效值的概念来看,是不需要FFT运算,而只需要做积分!

网友W:
整流下测直流好不好

网友V:
引用 网友W:
整流下测直流好不好

我试验过这种方案,需要一个高压电容,动态响应也不太好,测量值抖动的很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