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关闭CCS3.3后,电脑会弹出一个窗口,说有问题,一分钟后重启。

楼主(2014-04-24):
请高手指教,是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A:
不关闭之前运行正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关闭之前运行正常吗

不关闭之前正常运行。关闭的时候有时会出现,有时不会出现。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关闭之前正常运行。关闭的时候有时会出现,有时不会出现。

那就系统的问题   举个例子
比如在win7上安装的VB    关闭的时候也会弹出相应的错误框
运行也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系统的问题   举个例子
比如在win7上安装的VB    关闭的时候也会弹出相应的错误框
运行也正常 ...

哦,那我先凑合着用吧。系统用着还是挺好用的,从来没出现过问题!

网友B:
我也是经常有这个问题,据说是css3.3对win7的兼容性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经常有这个问题,据说是css3.3对win7的兼容性问题

说起这个还真有  我在WIN7上使用的时候出现过直接双击CCS无法打开
通过先打开setup CCS然后启动就可以啊
可能真有些兼容性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经常有这个问题,据说是css3.3对win7的兼容性问题

是出现这样的吗?

网友C:
我的一位学长也出现过。。。。但是我从来没有出现这个。。。。。我们一个系统盘安装的,都是WIN7专业版

网友D:
用CCs3.3时电脑有时候会蓝屏,什么问题?

网友E:
都是正常现象,经常遇到,系统兼容性问题

网友F(2014-05-28):
选择 兼容模式 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F:
选择 兼容模式 即可

你好,请问选择哪种兼容模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都是正常现象,经常遇到,系统兼容性问题

太烦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CCs3.3时电脑有时候会蓝屏,什么问题?

没遇见过!我的就是一直出现重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一位学长也出现过。。。。但是我从来没有出现这个。。。。。我们一个系统盘安装的,都是WIN7专业版 ...

那你知道他怎么解决了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D:
用CCs3.3时电脑有时候会蓝屏,什么问题?

我也遇到了,出现几率还挺频繁,xp系统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G:
我也遇到了,出现几率还挺频繁,xp系统的

这是奇怪了   还没解决吗

网友H:
好像是在接仿真时,窗口有在看内存,没关看内存窗口就拔掉JETAG线造成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A:
这是奇怪了   还没解决吗

没有。。。不知道是不是系统问题,360也检测到了但是无法修复

网友A:
引用 网友G:
没有。。。不知道是不是系统问题,360也检测到了但是无法修复

我在XP和win7上都用过 没出现这种问题啊
应该是系统的问题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我在XP和win7上都用过 没出现这种问题啊
应该是系统的问题

恩 公司的电脑 能凑合用就成

楼主(2014-09-16):
引用 网友A:
说起这个还真有  我在WIN7上使用的时候出现过直接双击CCS无法打开
通过先打开setup CCS然后启动就可以啊
...

版主好,这个CCS还是出现这个问题,真的挺烦人的。能打听一下怎么解决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好,这个CCS还是出现这个问题,真的挺烦人的。能打听一下怎么解决吗? ...

应该是系统问题   我在盗版并且一直提示是盗版的破系统上安装过
也经常出现类似的情况
这种也没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

楼主(2016-02-15):
引用 网友A:
我在XP和win7上都用过 没出现这种问题啊
应该是系统的问题

版主你好,本来以为是系统问题。但是现在有换个别的电脑还是不行,用的是win7的。版主能把你用的CCS3.3的安装包给发一个吗?gejt66@qq.com这个邮箱。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你好,本来以为是系统问题。但是现在有换个别的电脑还是不行,用的是win7的。版主能把你用的CCS3.3的 ...

我用的是CCSv6
这里有下载的
http://dl.21ic.com/download/code/ccs3-3-ic-95614.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CCSv6
这里有下载的
http://dl.21ic.com/download/code/ccs3-3-ic-95614.html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