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3.3关闭后,会弹出一个对话框,说有问题,一分钟后重启。

楼主(2014-04-24):
请高手指教这个是什么问题,谢谢!卸载又重新装了一个还是不行!

网友A:
CCS3.3我在XP和win7 32下都用过没有出现过什么问题
不知道你安装的是什么系统      3.3有一些插件包也安装一下吧

网友B:
最好把截图发上来看看

网友C:
还是CCS3.3用着顺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CCS3.3我在XP和win7 32下都用过没有出现过什么问题
不知道你安装的是什么系统      3.3有一些插件包也安装 ...

我用的是WIN7旗舰版,以前出现过问题,把CCS卸载了重装,但是还会出现问题。插件包我没有装,能给发个插件包吗?gejt66@163.com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把截图发上来看看

等下次再出现一定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把截图发上来看看

今天又出现了这个问题,就是这个框

楼主:
引用 网友A:
CCS3.3我在XP和win7 32下都用过没有出现过什么问题
不知道你安装的是什么系统      3.3有一些插件包也安装 ...

就是出现这个问题,求指教!如果可能的话麻烦发个您用的CCS3.3的稳定不会出问题的版本。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天又出现了这个问题,就是这个框

你这个问题我觉得不是插件包的问题  像是系统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问题我觉得不是插件包的问题  像是系统的问题

哦,那我先凑合着用吧。系统用着还是挺好用的,从来没出现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