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想给稳压管接限流电阻,选功率大的稳压管是否可行??

楼主(2014-04-24):
如上图。输入电压范围为24V~30V,想把输出电压限制为24V,使用一个中功率的24V稳压管是否可行?

大家有没有好的器件?

楼主:
这个稳压管的功率怎么选,有没有计算方法。

网友A:
假设输入30V,稳压管24V,那么多出来的6v到哪儿去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假设输入30V,稳压管24V,那么多出来的6v到哪儿去了?

电源自己吃了呗
看电源的内阻,如果有比较大的内阻,也是可以的。否则电源自己吃不了,就要稳压管兜着走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源自己吃了呗
看电源的内阻,如果有比较大的内阻,也是可以的。否则电源自己吃不了,就要稳压管兜着走 ...

假如电源足够强劲,稳压管也耐操,那就只能是电源和稳压管之间的导线吃苦了。

网友C:
都是神人。。。

网友:
25V/3W 这样的大功率稳压二极管难买
最怕的就是要去订货

网友D:
不科学,不可行。一般情况下,电源内阻是比较小的,这样的话这个稳压管会流过远远超出其额定值得电流而烧毁

网友E:
使用串联稳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