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 FOC PMSM电机开发技术支持

楼主(2014-04-24):
现在公司要开发一个STM32 FOC PMSM的电机驱动,请问ST 那里有提供这方面的技术支持。感觉这方面,ST的支持很少。

网友A:
不是有电机库吗

楼主:
已经下载了电机库,编释了下载到IC,但232通信联接不了

网友B:
https://bbs.21ic.com/icview-700314-1-1.html
这是官方的代理,你可以找他们看看。

楼主:
我用STM32 FOC PMSM马达库 V3.4   开发电机产品,

      先用ST Motor Control Workbench 设定好参数

      然后打开IAR

先mark STM32f10X_MCApplication 生成MC_Application_STM32F10x.a

再编释工程下载到板上,不知我这些步骤有没有错? 有没有做过的朋友指教下

现在用ST Motor Control Workbench 用232通信,联接不了电机板。不知那里出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bbs.21ic.com/icview-700314-1-1.html
这是官方的代理,你可以找他们看看。

好的,明天联系下,看能否有帮助

楼主:
有没有做电机的可以指导下,我那个步骤错了?

网友C:
在ST Motor Control Workbench 配置中,有没有打开串口?图中对话框中的第二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ST Motor Control Workbench 配置中,有没有打开串口?图中对话框中的第二项。

...

已经打开了,但我的joystick,LCD,BUTTON 没有打开,因为我用到自己的画的板,那板我试过用的2.0的库正常,现在想转用3.2的库,因为它加了一个平滑起动,就是起动时,开环到闭环控制时,它有个平滑的过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ST Motor Control Workbench 配置中,有没有打开串口?图中对话框中的第二项。

...

还有个问题,板子不相同,我在workbench里,已经更改了脚的IO口,还要不要在程序main里重定义一下脚脚,main我自己写.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有个问题,板子不相同,我在workbench里,已经更改了脚的IO口,还要不要在程序main里重定义一下脚脚,m ...

调用ST的FOC SDK 3.4的应该不难,我先不论是否能启动电机,但至少那个Monitor应该是可以连接上的。
做FOC,无非是6路PWM信号,有感的话,有Hall或电流传感器的ADC,无感的话,一个ADC或3个ADC,几个保护用的ADC(母线的电压、过温保护等)、通讯用的UART,要是还想看看模拟的输出信号,那还有DAC,其它key、LCD无关紧要。
我不知道你是如何写main的,至少核对各功能对应的GPIO是需要的,特别是是否有remap的端口。
要是不知道你实际调用了哪些端口,是否有遗漏,你可以打开ST Motor Control Workbench ,菜单栏里面有个“Pin Assignment”,你可以对照逐一核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调用ST的FOC SDK 3.4的应该不难,我先不论是否能启动电机,但至少那个Monitor应该是可以连接上的。
做FOC ...

我的workbench配置如下:
我对过我的板,脚跟如下定义一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ST Motor Control Workbench 配置中,有没有打开串口?图中对话框中的第二项。

...

终于联接成功了,下一步用界面调试,有没有这方面的入门资料?

网友C:
UM052 - STM32F05xx/STM32F100xx/STM32F103xx/STM32F2xx/STM32F4xx PMSM single/dual FOC SDK v3.3
UM080 - Quick start guide for STM32F05xx/STM32F100xx/STM32F103xx/STM32F2xx/STM32F4xx PMSM single/dual FOC SDK V3.3

都有关于界面调试的信息,上面的文档以SDK3.3为例,3.4的SDK,相应版本号改下,在ST官网搜索UM编号即可。
ST Motor Control Workbench的使用,去安装目录下看STMCWB.chm,说明很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C:
UM052 - STM32F05xx/STM32F100xx/STM32F103xx/STM32F2xx/STM32F4xx PMSM single/dual FOC SDK v3.3
UM080 - ...

请问这个参数,如我的的分压电阻10K  1K  这个参数就是1/(10+1)   ,请教下这个参数的计算公式。

楼主:
用上面的公式,设定正确 R2/(R1+R2)

网友D(2014-07-22):
电机库如何下载啊  在官网上搞了半天,没成功,等邮件     貌似现在升级到4.0了?

网友E(2014-11-16):
想了解一下关于GUI的编程

网友F:
引用 楼主:
已经打开了,但我的joystick,LCD,BUTTON 没有打开,因为我用到自己的画的板,那板我试过用的2.0的库正常 ...

请问下你的2.0库可以参考一下吗,我的老是调不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在ST Motor Control Workbench 配置中,有没有打开串口?图中对话框中的第二项。

...

您好!
我最近在做这方面的开发,想请教您一些问题。

网友C:
最近怎么多了这么多用ST FOC库的 ?
你有问题可以来这问啊,我也不能保证都可以回答你,尽力吧。

网友G:
学习了,接下来我也要弄下这个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近怎么多了这么多用ST FOC库的 ?
你有问题可以来这问啊,我也不能保证都可以回答你,尽力吧。 ...

多谢,版主,现在已经搞好了,新的FOC 4.0库

网友(2015-01-30):
请问4.0的库里面是不是main已经有了封装起来了啊?为什么我下载下来之后编译直接就通过了,还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版主,现在已经搞好了,新的FOC 4.0库

我用4.0的库,我也在做一个电机驱动,请问用库开发让电机转起来难度大吗?

网友H:
自己画的板子,用ICS,hall,速度可调节,还有电流控制性能怎么样?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自己画的板子,用ICS,hall,速度可调节,还有电流控制性能怎么样?谢谢了

还好,如果想电机转起来很简单,但深入优化就有难度

网友:
我能加你QQ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最近怎么多了这么多用ST FOC库的 ?
你有问题可以来这问啊,我也不能保证都可以回答你,尽力吧。 ...

自家写main需要注意哪些?我用例子里的potentiometer_start(); 电位器启动,可是没动静,大神帮我看看是不是我移植有问题:
define PROJECT_CHK
#include "CrossCheck.h"
#undef PROJECT_CHK

#include "MCTuningClass.h"
#include "MCInterfaceClass.h"
#include "MCTasks.h"
#include "Parameters conversion.h"
#include "Timebase.h"
#include "UITask.h"
#include "MCLibraryISRPriorityConf.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m32_eval.h"

/********************************W22-Foc-2015.02.03********************************/
#include "MC.h"

/********************************end********************************/

/************ W22-Foc-2015.02.03-DEFINE for USER STATE MACHINE  *****************/
#define US_RESET        0x00
#define US_POSITIVE_RUN 0x01
#define US_STOP        0x02
#define COUNT_MAX_SEC  3
#define STOP_DURATION_SEC 2
#define COUNT_MAX (COUNT_MAX_SEC * USER_TIMEBASE_FREQUENCY_HZ)
#define STOP_DURATION  (STOP_DURATION_SEC * USER_TIMEBASE_FREQUENCY_HZ)
#define USER_TIMEBASE_FREQUENCY_HZ        10
#define USER_TIMEBASE_OCCURENCE_TICKS  (SYS_TICK_FREQUENCY/USER_TIMEBASE_FREQUENCY_HZ)-1u
/********************************end********************************/

#define FIRMWARE_VERS "STM32 FOC SDK\0Ver.4.0.0"
const char s_fwVer[32] = FIRMWARE_VERS;

#ifdef __GNUC__
/* With GCC/RAISONANCE, small printf (option LD Linker->Libraries->Small printf
   set to 'Yes') calls __io_putchar() */
#define PUTCHAR_PROTOTYPE int __io_putchar(int ch)
#else
#define PUTCHAR_PROTOTYPE int fputc(int ch, FILE *f)
#endif /* __GNUC__ */

/* Uncomment the following line to enable the demo mode */
/* #define DEMOMODE */

/* DEMO MODE prototypes, variables, macros */
#if defined(DEMOMODE)

#define MANUAL_MODE 0x00
#define DEMO_MODE   0x01

static volatile uint8_t Mode = DEMO_MODE;
void Demo(void);
void TqSpeedMode_start(void);
#endif
void potentiometer_start(void);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void SysTick_Configuration(void);

/* Private variables ---------------------------------------------------------*/
/*******************************2015-02-03-W22-Foc********************************/
static CMCI oMCI_1;
static uint8_t User_State = US_RESET;
bool cmd_status = FALSE;
static uint16_t UserCnt = 0;

uint16_t potentiometer_value=0;
uint16_t speed_max_valueRPM = MOTOR_MAX_SPEED_RPM;    //Maximum value for speed reference from Workbench
uint16_t speed_min_valueRPM = 1000;                   //Set the minimum value for speed reference
uint16_t speed_firstramp_duration = 100;   //Set the duration for first ramp
/*******************************end********************************/
CMCI oMCI[MC_NUM];
CMCT oMCT[MC_NUM];
uint32_t wConfig[MC_NUM] = {UI_CONFIG_M1,UI_CONFIG_M2};

/* Private macro -------------------------------------------------------------*/
/* Private variables ---------------------------------------------------------*/

/**
  * @brief  Main program.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int main(void)
{

  /*!< At this stage the microcontroller clock setting is already configured,
       this is done through SystemInit() function which is called from startup
       file (startup_stm32f10x_xx.s) before to branch to application main.
       To reconfigure the default setting of SystemInit() function, refer to
       system_stm32f10x.c file
     */

#if !defined(STM32F0XX)
  /*NVIC Priority group configuration.
    Default option is NVIC_PriorityGroup_3.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3);
#endif

  /*MCInterface and MCTuning boot*/
  MCboot(oMCI,oMCT);

  /*Systick configuration.*/
  SysTick_Configuration();

  while(1)
  {
   potentiometer_start();
  }
}

void potentiometer_start()
{

oMCI_1 = GetMCI(M1);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if (TB_UserTimebaseHasElapsed())
{
  /* User defined code */
  switch (User_State)
  {
   case US_RESET:
    {
          /* Next state */
          /* This command sets what will be the first speed ramp after the
          MCI_StartMotor command. It requires as first parameter the oMCI[0], as
          second parameter the target mechanical speed in thenth of Hz and as
          third parameter the speed ramp duration in milliseconds. */
          MCI_ExecSpeedRamp(oMCI_1, 1800/6, speed_firstramp_duration);

          /* This is a user command used to start the motor. The speed ramp shall be
          pre programmed before the command.*/
          cmd_status = MCI_StartMotor(oMCI_1);

          /* It verifies if the command  "MCI_StartMotor" is successfully executed
          otherwise it tries to restart the procedure */
          if(cmd_status==FALSE)
           {
            User_State = US_RESET;                       // Command NOT executed
           }
          else User_State = US_POSITIVE_RUN;           // Command executed

          UserCnt = 0;
    }
    break;
   case US_POSITIVE_RUN:
    {
      /*control point for regular conversion request pending*/
      if(MC_RegularConvState() == UDRC_STATE_IDLE)
      /*define the regular channel for ADC (PC4) with a sampling time */

        MC_RequestRegularConv(ADC_Channel_14,ADC_SampleTime_71Cycles5);

      /*in case of End Of Conversion (EOC) the variable defined below contains
      the last ADC value for PC4 (potentiometer->MCU pin) */
      else if(MC_RegularConvState() == UDRC_STATE_EOC)
            potentiometer_value = MC_GetRegularConv();

      /* It counts the time for each new speed value assignment  */
      if (UserCnt < COUNT_MAX)
          {
            UserCnt++;
          }
          else
          {
            UserCnt=0;
            /* In case of low RPM value < Minimum Speed (speed_min_value) the
            motor is forced to stop */
            if(((potentiometer_value+1)*speed_max_valueRPM / 65535) <= speed_min_valueRPM)
             {
               User_State = US_STOP;
               UserCnt=0;
             }
            else
             {
             /* It changes the motor speed reference according with the potentiometer
             value acquired by ADC on channel PC4 - the duration of the ramp is fixed
             at 100 milliseconds */
             MCI_ExecSpeedRamp(oMCI_1, ((potentiometer_value+1)*speed_max_valueRPM / 65535)/6, speed_firstramp_duration);
             }
          }
    }
    break;
   case US_STOP:
    {
       /* This is a user command to stop the motor */
       MCI_StopMotor(oMCI_1);

       /* After the time "STOP_DURATION" the motor will be restarted */
       if (UserCnt >= STOP_DURATION)
          {
            /* Next state */

            User_State = US_RESET;
            UserCnt = 0;
          }
          else
          {
            UserCnt++;
          }
    }
    break;
  }
  TB_SetUserTimebaseTime(USER_TIMEBASE_OCCURENCE_TICKS);
}
}

网友I:
最近在试着用2.0的电机库调我的PMSM马达,做过的还请分享下经验啊!

网友J:
我的板子每次都停在start_up,采用的三路电阻采集电流。电机用的专用伺服电机

网友J:
而且用专业仪器测量配置了,电机参数。用的是磁场定向无传感器启动,不知道为什么失败

楼主:
引用 网友H:
自家写main需要注意哪些?我用例子里的potentiometer_start(); 电位器启动,可是没动静,大神帮我看看是 ...

这个是对应STM32F103的电位器例程,你的电位器IO脚,要对应相应的ADC资源配置
如你上图,用PA7脚 ,F103系列就是 ADC_Channel_7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对应STM32F103的电位器例程,你的电位器IO脚,要对应相应的ADC资源配置
如你上图,用PA7脚 ,F103系 ...

这个我改过来了,还是没起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的板子每次都停在start_up,采用的三路电阻采集电流。电机用的专用伺服电机 ...

start_up 失败,一般是开环跑完,没有进入闭环,检查下进闭环的成立条件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我改过来了,还是没起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用WB的串口通信启动电机成功吗?电位器是在用WB能启动成功的大前提才加这代码吧

网友J:
引用 楼主:
用WB的串口通信启动电机成功吗?电位器是在用WB能启动成功的大前提才加这代码吧 ...

串口启动也失败

网友J:
引用 楼主:
start_up 失败,一般是开环跑完,没有进入闭环,检查下进闭环的成立条件

全是库只能看到这一步MCI_RampCompleted(oMCI)
这函数一直输出为FALSE

楼主:
引用 网友J:
全是库只能看到这一步MCI_RampCompleted(oMCI)
这函数一直输出为FALSE

不能成功进闭环,原因很多,硬件,软件参数设置,先用open_loop 模式,调试好硬件。再转回软件参数设定进闭环

网友J:
引用 网友C:
在ST Motor Control Workbench 配置中,有没有打开串口?图中对话框中的第二项。

...

我用的4.0的库总是启动失败,电机转一下就停了,用的无传感器方式。PLL的转角信号传输回来非常漂亮的锯齿波。请问这应该是怎么回事

网友J:
多谢了4.0库,成功启动。修改一行代码成功,不过硬件电流采样电路也做了提升。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不能成功进闭环,原因很多,硬件,软件参数设置,先用open_loop 模式,调试好硬件。再转回软件参数设定进 ...

能请教一下4.0的库相比3.2的库有什么比较大的改进吗?

网友K:
st相关的资料我见过不少啊

楼主(2015-03-11):
引用 网友H:
能请教一下4.0的库相比3.2的库有什么比较大的改进吗?

4.0多了高频注入

网友C:
HFI用起来还是太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C:
HFI用起来还是太麻烦。

希望下一版4.1优化改良,成熟点才用

网友L:
引用 楼主:
不能成功进闭环,原因很多,硬件,软件参数设置,先用open_loop 模式,调试好硬件。再转回软件参数设定进 ...

你好,我有一些关于pmsm foc电机库的问题需要请教,可以加你的QQ吗,我的是87482227,谢谢。

网友M(2015-05-10):
大哥,你好,在论坛看到您对ST电机库很了解,想请教一下可以吗?我自己弄得无霍尔单电阻采样3.3库,电机一进闭环就停机了,反馈速度读失败,可能是啥原因呢?谢谢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M:
大哥,你好,在论坛看到您对ST电机库很了解,想请教一下可以吗?我自己弄得无霍尔单电阻采样3.3库,电机一 ...

speed feedback出错?检查三电阻取样输出的波形,开环调好才尝试进闭环

网友N:
请问去哪里下载STM32的电机库,或例程源代码,有吗?

网友O(2015-08-10):
STM32的电机库,只是针对PMSM的吗?

网友P(2015-09-12):
引用 楼主:
我用STM32 FOC PMSM马达库 V3.4   开发电机产品,

      先用ST Motor Control Workbench 设定好参数

你好,可以告诉我怎么生成MC_Application_STM32F10x.a这个文件吗,我缺少这个文件编译出错。file:///C:\Users\KevinHel\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747504946\QQ\WinTemp\RichOle\H~{@%H~DT7Y_AVUQ2P~04D9.png

提示找不到MC_Application_STM32F10x.a文件导致编译出错

提示找不到MC_Application_STM32F10x.a文件导致编译出错

网友Q:
我跟楼上碰到的问题也一样

网友R(2015-11-19):
引用 网友P:
你好,可以告诉我怎么生成MC_Application_STM32F10x.a这个文件吗,我缺少这个文件编译出错。

...

55楼的问题解决了吗?你的是confidential版本的,是不是要跟ST的代理签保密协议才能拿到?

网友S(2015-12-30):
引用 楼主:
还好,如果想电机转起来很简单,但深入优化就有难度

电机转起来很容易吗?为何我弄了好几天了就是不转呢,都是动一下就停了

网友T:
mark ,代理商都收集了啊

网友U:
楼主,大神们。我刚入手这个,是一只小菜鸟。
为什么在FOC中配置好了。放到IAR中编译时,老是报错。不同的芯片出现不同的错误。
请问我是在哪里出错了。电机库是4.0的

网友V(2016-03-06):
引用 楼主:
终于联接成功了,下一步用界面调试,有没有这方面的入门资料?

你的串口连接是怎么弄成功的呀?修改了什么地方?我现在也遇到串口连接不成功的问题

网友W(2016-08-12):
引用 楼主:
不能成功进闭环,原因很多,硬件,软件参数设置,先用open_loop 模式,调试好硬件。再转回软件参数设定进 ...

请问用过foc4.2的软件吗?好像workbench里面没有哪里可以设置成openloop跑得,代码程序里面有部分openloop字样,但不知道哪些是需要修改的

楼主(2016-12-27):
引用 网友W:
请问用过foc4.2的软件吗?好像workbench里面没有哪里可以设置成openloop跑得,代码程序里面有部分openloo ...

转开环模式,要代码里,把#define  OPEN_LOOP_FOC          DISABLE 改成ENABLE   就OK

网友X(2017-01-29):
TB_SetUserTimebaseTime(USER_TIMEBASE_OCCURENCE_TICKS)

在4.2库中的SPEED,TORQUE例子中,最后一句有一个这样的函数,ST没给注释。请问版主这个函数的作用是什么呢?

网友X:
引用 网友H:
自家写main需要注意哪些?我用例子里的potentiometer_start(); 电位器启动,可是没动静,大神帮我看看是 ...

你好,最后一句TB_SetUserTimebaseTime(USER_TIMEBASE_OCCURENCE_TICKS);这个函数请问是什么意思?

网友:
楼主您好,这么好的帖子还希望您能常回来看看。我之前尝试过自己写库。后来发现这不是一件一般难的事,就干脆先用st的foc库了。我用的也是4.2的库,连接workbench的时候怎么都连不上。驱动啥的我都装了,后来莫名其妙的能够连上去了。但执行电机参数识别的时候,那个进度条遛一般就卡住了,还是没连成。请问您这主要是因为什么原因呢?我听别人说过是nucleo开发板的虚拟串口不稳定,自己做一个板子,用上USB转TTL的ic就可以了。谢谢您

网友Y(2017-03-14):
引用 网友H:
自家写main需要注意哪些?我用例子里的potentiometer_start(); 电位器启动,可是没动静,大神帮我看看是 ...

看看你的硬件,如果用的2136,EN要拉高

网友Y:
potentiometer_value = MC_GetRegularConv();
printf("pot= %d \r\n",potentiometer_value);
有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的,转电位器 电机转速有变化,但 采集的AD值没有变化,如何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