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MT8880产生DTMF信号

楼主(2014-04-24):
想弄个无线呼叫系统呢,现在想要对MT8880进行编码,可是对MT8880产生的DTMF信号不鞥太确定呢?具体的波形是怎么样的呢?求图

网友A:
两个频率的混合物,每一对频率对应电话按键上的一个字符,如0-9,* ,#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频率的混合物,每一对频率对应电话按键上的一个字符,如0-9,* ,#等

可以说下具体的波形吗?那这样说的话每个按键对应的频率肯定是不同的是吧?

网友B:
看IC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