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汇编版的串口通讯例程!

楼主(2014-04-24):
各位大神手边肯定有点汇编版的串口通讯程序,
请各大神发下程序.我想仔细学习下汇编的通讯程序.
要求:
1,用中断进行的数据通讯,而不是几个字节的通讯.
2,带串口通讯超时判断程序
3,带收发机制,而不是简单的单片机只做通讯处理.
如:
MAIN:
        LCALL    系统状态处理(系统时间,LED程序灯闪烁等)
        LCALL    UART0TXD发送处理(当需要发送的时候才发送数据,其他时候状态位无效)
        LCALL    UART0RXD接收处理(接收到数据后进行CRC比对,然后根据命令做相应的动作)
        LCALL    UART0CSPD串口超时判断
        LCALL    MAIN
当然程序也需要包括串口中断的接收和处理程序!

同时请教下,汇编里,程序进入中断的时候需要对那些寄存器进行压栈操作? 是在中断里使用到的,还是说没使用到的?

网友A:
在中断里使用到的都要保存,当然你有意用来传递数据的不在此列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中断里使用到的都要保存,当然你有意用来传递数据的不在此列哈

感谢,不过我的程序,好象进了中断后,R0~R9数据老是出错啊.
RS0,RS1是清了的,而且后面的程序也没改过RS0,RS1,请问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