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想实现max232收发自适应?

楼主(2014-04-24):
想实现max232收发自适应,就是一个未知rx和tx的设备串口插到设备上db9接头,能够自适应收和发接口。用cd4053好像不行,信号继电器太大。有其它办法吗?

网友A:
不知楼主要表达的什么意思?自适应什么?波特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楼主要表达的什么意思?自适应什么?波特率吗?

自适应tx和rx.即识别收和发接口

网友A:
引用 楼主:
自适应tx和rx.即识别收和发接口

大不了用跳线跳一下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自适应tx和rx.即识别收和发接口

找颗双刀双掷模拟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不了用跳线跳一下呗。

不能用跳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颗双刀双掷模拟开关

没找到能够适应 +15V 到 -15V 的模拟开关。能否推荐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能用跳线

那就用继电器呗,用别的反而更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用继电器呗,用别的反而更复杂。

没找到高度在3mm的继电器,能推荐下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找到高度在3mm的继电器,能推荐下吗?

这个我也不知道,你可以上某宝找一找,搜超小型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