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关于用ir2136驱动bldc,mos管导通后Vgs电压的疑惑?希望帮助下

楼主:
bldc的母线电压为310驱动,在上桥臂mos管导通后 Vgs电压 是否要高于310v? 因为导通后s端对地电压应该是接近于D端对地电压?如果Vgs电压如果要与310v那pcb布板时是否要考虑IR2136的HO1这个信号线的电器间距?但是我看到几种驱动板 这个信号线都没考虑电器间距

05B$9B4YHU70}C$L(O[9]`B.jpg (69.6 KB )

网友A(2015-05-20):
你好啊 你QQ多少啊?》我也遇到你的问题啊,你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你好啊 你QQ多少啊?》我也遇到你的问题啊,你怎么解决的啊?

你好啊 你QQ多少啊?》我也遇到你的问题啊,你怎么解决的啊? WO DE QQ 871250057

网友B(2015-07-06):
上桥GS之间电压超过12V即可。你用的这是自举升压芯片,不用考虑那么多。工作时候拿示波器看看波形就知道了。高压驱动建议信号隔离和电源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