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关于运放二极管隔离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04-24):
二极管的基本特性就是正向导通反向不导通。
不清楚反相端输入的是什么信号,只看这个局部电路,D1只会让大于正向导通电压的信号进入运放反馈系统做放大,小于二极管导通电压的信号,就给屏蔽了,类似做个去抖动,D14作用也是这样,放大后的信号,大于二极管导通电压的信号可以通过给到后级,反之就被隔离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