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 6Quad实现rgb接口lcd显示

楼主(2014-04-24):
imx6q 怎么配置能支持rgb接口的屏?

网友A:
楼主你好,你的问题已经转交给我们的I.MX工程师,他会帮您解决,请耐心等待!

网友B:
你好,请问你的屏的信息是什么?还有你使用的板子是你们自己design的还是飞思卡尔的官方的开发板?

楼主:
屏是rgb接口的标准40pin屏,800*480,板子是参考飞思卡尔设计自己做的。

楼主:
这是屏的资料,
        "WUZR-WVGA", 60, 800, 480, 30030, 210, 46, 22, 23, 1, 1,
        0,
        FB_VMODE_NONINTERLACED,
        FB_MODE_IS_DETAILED,},

这是我的配置信息,请问这个信息对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是屏的资料,
        "WUZR-WVGA", 60, 800, 480, 30030, 210, 46, 22, 23, 1, 1,
        0,

从信息上来看,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B:
关于如何在内核中配置Lcd,具体的你可以参考一下帖子:https://community.freescale.com/message/361167#361167。里面讲了lcd,lvds以及HDMI三种显示都包含了,很全。

楼主:
请问这个原因是什么 ? pclk,hs,vs都有信号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这个原因是什么 ? pclk,hs,vs都有信号的。

楼主你好,这里建议查看一下帖子:http://jinguo.iteye.com/blog/721987。确认一下你的参数配置是没有问题的。
同时关于LCD驱动的修改和设置你可以参考https://community.freescale.com/message/359949#359949

楼主:
为什么我用示波器测量的DCLK时钟基本是稳定的,而vs时钟从47到59hz,hs时钟7到30khz之间很不稳定呢 ?是不是哪里没配置好?

网友B:
楼主你好,请问你的lcd现在可以正常显示了吗?

楼主:
没有,不知道怎么办。哪有开发板卖 ?

楼主:
为什么我测量的RGB引脚都没信号的 ? 其它脚都有信号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不知道怎么办。哪有开发板卖 ?

楼主你好,我这两天也在帮你查看问题,现在发现你的屏信息是设置的有问题的,
"WUZR-WVGA", 60, 800, 480, 30030, 210, 46, 22, 23, 1, 1,
        0,
        FB_VMODE_NONINTERLACED,
        FB_MODE_IS_DETAILED,},
中的频率设置60不知道你是哪里来的,频率设置的不正确也可能导致你上述图中的现象。还有在后面的三位的信息设置
    0,
        FB_VMODE_NONINTERLACED,
        FB_MODE_IS_DETAILED,},
顺序应该是有问题的,你对应一下文档 AN3974.pdf (2.01 MB, 下载次数: 133) 中46页的u32 flag This value is not used, usually left in 0.
The structure looks as shown in the following code:
static struct fb_videomode video_modes[] = {
{
/* 640x480 @ 60 Hz , pixel clk @ 25MHz */
const char *name;
.........}
再重新设置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不知道怎么办。哪有开发板卖 ?

关于开发板,你是需要买哪块板子呢?

网友B:
还有你的板子是参考飞思卡尔哪块板子设计的啊?

楼主:
参考的是imx6q,我传一个屏的datasheet给你看看,有些参数我找不到,像那个刷新率。

AT070TN93 V.2 Pre(V02)_1110.pdf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参考的是imx6q,我传一个屏的datasheet给你看看,有些参数我找不到,像那个刷新率。 ...

看你用的就是群创的7寸LCD

试试pixel clock用KHZ2PICOS(30030),配置如下:

"WUZR-WVGA", 60, 800, 480, KHZ2PICOS(30030), 210, 46, 22, 23, 1, 1,
        0,
        FB_VMODE_NONINTERLACED,
        FB_MODE_IS_DETAILED,},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这个原因是什么 ? pclk,hs,vs都有信号的。

从你的屏幕截图来看,一般来说就是pixel clock没有设置正确,设置正确就ok了

楼主:
试了 还是不行,这是我boot的参数
bootdelay=3
baudrate=115200
ipaddr=192.168.1.103
serverip=192.168.1.101
netmask=255.255.255.0
loadaddr=0x10800000
rd_loadaddr=0x11000000
netdev=eth0
ethprime=FEC0
fastboot_dev=mmc3
splashimage=0x30000000
splashpos=m,m
lvds_num=1
ethact=FEC0
bootcmd=booti mmc3
bootargs=console=ttymxc0,115200 init=/init video=mxcfb0:dev=lcd,WUZRLCD,if=RGB24,bpp=24 video=mxcfb1:off video=kxcfb2:off fbmen=10M fb0base=0x27b00000 vmalloc=400M androidboot.console=ttymxc0 androidboot.hardware=freescale
stdin=serial
stdout=serial
stderr=serial

Environment size: 524/8188 bytes

楼主:
board-mx6q_sabresd.c
文件中修改如下:
static struct ipuv3_fb_platform_data sabresd_fb_data[] = {
        { /*fb0*/
        .disp_dev = "lcd",
        .interface_pix_fmt = IPU_PIX_FMT_RGB24,
        .mode_str = "WUZRLCD",
        .default_bpp = 24,
        .int_clk = false,
        .late_init = false,
        }, /*{
        .disp_dev = "hdmi",
        .interface_pix_fmt = IPU_PIX_FMT_RGB24,
        .mode_str = "1920x1080M@60",
        .default_bpp = 32,
        .int_clk = false,
        .late_init = false,
        }, {
        .disp_dev = "ldb",
        .interface_pix_fmt = IPU_PIX_FMT_RGB666,
        .mode_str = "LDB-XGA",
        .default_bpp = 16,
        .int_clk = false,
        .late_init = false,
        },*/
};

static struct fsl_mxc_lcd_platform_data lcdif_data = {
        .ipu_id = 0,
        .disp_id = 0,
        .default_ifmt = IPU_PIX_FMT_RGB24,
};

楼主:
hs vs de 都有信号,但是rgb线没有信号,我的复用引脚如下
        /* DISPLAY */
        MX6Q_PAD_DI0_DISP_CLK__IPU1_DI0_DISP_CLK,
        MX6Q_PAD_DI0_PIN15__IPU1_DI0_PIN15,                /* DE */
        //MX6Q_PAD_DI0_PIN15__GPIO_4_17,
        MX6Q_PAD_EIM_DA8__GPIO_3_8,
        MX6Q_PAD_DI0_PIN2__IPU1_DI0_PIN2,                /* HSync */
        MX6Q_PAD_DI0_PIN3__IPU1_DI0_PIN3,                /* VSync */
        //MX6Q_PAD_DI0_PIN4__IPU1_DI0_PIN4,                /* Contrast */
        MX6Q_PAD_DISP0_DAT0__IPU1_DISP0_DAT_0,
        MX6Q_PAD_DISP0_DAT1__IPU1_DISP0_DAT_1,
        MX6Q_PAD_DISP0_DAT2__IPU1_DISP0_DAT_2,
        MX6Q_PAD_DISP0_DAT3__IPU1_DISP0_DAT_3,
        MX6Q_PAD_DISP0_DAT4__IPU1_DISP0_DAT_4,
        MX6Q_PAD_DISP0_DAT5__IPU1_DISP0_DAT_5,
        MX6Q_PAD_DISP0_DAT6__IPU1_DISP0_DAT_6,
        MX6Q_PAD_DISP0_DAT7__IPU1_DISP0_DAT_7,
        MX6Q_PAD_DISP0_DAT8__IPU1_DISP0_DAT_8,
        MX6Q_PAD_DISP0_DAT9__IPU1_DISP0_DAT_9,
        MX6Q_PAD_DISP0_DAT10__IPU1_DISP0_DAT_10,
        MX6Q_PAD_DISP0_DAT11__IPU1_DISP0_DAT_11,
        MX6Q_PAD_DISP0_DAT12__IPU1_DISP0_DAT_12,
        MX6Q_PAD_DISP0_DAT13__IPU1_DISP0_DAT_13,
        MX6Q_PAD_DISP0_DAT14__IPU1_DISP0_DAT_14,
        MX6Q_PAD_DISP0_DAT15__IPU1_DISP0_DAT_15,
        MX6Q_PAD_DISP0_DAT16__IPU1_DISP0_DAT_16,
        MX6Q_PAD_DISP0_DAT17__IPU1_DISP0_DAT_17,
        MX6Q_PAD_DISP0_DAT18__IPU1_DISP0_DAT_18,
        MX6Q_PAD_DISP0_DAT19__IPU1_DISP0_DAT_19,
        MX6Q_PAD_DISP0_DAT20__IPU1_DISP0_DAT_20,
        MX6Q_PAD_DISP0_DAT21__IPU1_DISP0_DAT_21,
        MX6Q_PAD_DISP0_DAT22__IPU1_DISP0_DAT_22,
        MX6Q_PAD_DISP0_DAT23__IPU1_DISP0_DAT_23,

网友C:
怀疑你的硬件接的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参考的是imx6q,我传一个屏的datasheet给你看看,有些参数我找不到,像那个刷新率。 ...

你好,数据手册里没有提到的话,那你设置为60应该也是没有影响的,现在就是你的最后三位设置的有问题,
0,---------------  这一位不能是0,你试一下使用FB_SYNC_OE_LOW_ACT或者FB_SYNC_CLK_LAT_FALL这两个我不知道哪个适合你,你试一下。
FB_VMODE_NONINTERLACED------------------这个是正确的
FB_MODE_IS_DETAILED  -----------------这一位应该是0
你改好了以后再试一下,看可不可以。

楼主:
试了好多选项了,对着代码和寄存器改了好几下,rgb线总是没有信号,请问数据是怎么写到freambuff里面的 ?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试了好多选项了,对着代码和寄存器改了好几下,rgb线总是没有信号,请问数据是怎么写到freambuff里面的 ? ...

楼主你好,请问你有试过26楼我给你的lcd参数设置,可以实现正常显示的吗?

楼主:
都试过咯,我把ipu ip 和di ip都换过了,还是木有显示。

网友B:
引用 楼主:
都试过咯,我把ipu ip 和di ip都换过了,还是木有显示。

ipu你使用ipu0 就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都试过咯,我把ipu ip 和di ip都换过了,还是木有显示。

请问你板子上使用的BSP是哪个版本的?

楼主:
PLATFORM_VERSION_CODENAME=REL
PLATFORM_VERSION=4.2.2
TARGET_PRODUCT=sabresd_6dq
TARGET_BUILD_VARIANT=user
TARGET_BUILD_TYPE=release
TARGET_BUILD_APPS=
TARGET_ARCH=arm
TARGET_ARCH_VARIANT=armv7-a-neon
HOST_ARCH=x86
HOST_OS=linux
HOST_OS_EXTRA=Linux-3.2.0-55-generic-x86_64-with-Ubuntu-12.04-precise
HOST_BUILD_TYPE=release
BUILD_ID=1.1.0-rc3
OUT_DIR=out

楼主:
按照这个文档来下载源码和编译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按照这个文档来下载源码和编译的。

楼主你好,你把你BSP中关于LCD修改的所有内容以及boot参数都发给我看一下。

楼主:
boot参数:
bootdelay=3
baudrate=115200
ipaddr=192.168.1.103
serverip=192.168.1.101
netmask=255.255.255.0
loadaddr=0x10800000
rd_loadaddr=0x11000000
netdev=eth0
ethprime=FEC0
fastboot_dev=mmc3
splashimage=0x30000000
splashpos=m,m
lvds_num=1
ethact=FEC0
bootcmd=booti mmc3
bootargs=console=ttymxc0,115200 init=/init video=mxcfb0:dev=lcd,800x480,if=RGB24,bpp=24 video=mxcfb1ff video=kxcfb2ff fbmen=10M fb0base=0x27b00000 vmalloc=400M androidboot.console=ttymxc0 androidboot.hardware=freescale
stdin=serial
stdout=serial
stderr=serial

Environment size: 524/8188 bytes

board-mx6q_sabresd.c:

static struct ipuv3_fb_platform_data sabresd_fb_data[] = {
        { /*fb0*/
        .disp_dev = "lcd",
        .interface_pix_fmt = IPU_PIX_FMT_RGB24,
        .mode_str = "800x480",
        .default_bpp = 24,
        .int_clk = false,
        .late_init = false,
        }, /*{
        .disp_dev = "hdmi",
        .interface_pix_fmt = IPU_PIX_FMT_RGB24,
        .mode_str = "1920x1080M@60",
        .default_bpp = 32,
        .int_clk = false,
        .late_init = false,
        }, {
        .disp_dev = "ldb",
        .interface_pix_fmt = IPU_PIX_FMT_RGB666,
        .mode_str = "LDB-XGA",
        .default_bpp = 16,
        .int_clk = false,
        .late_init = false,
        },*/
};

static struct fsl_mxc_lcd_platform_data lcdif_data = {
        .ipu_id = 0,
        .disp_id = 0,
        .default_ifmt = IPU_PIX_FMT_RGB24,
};

mxc_lcdif.c:
static struct fb_videomode lcdif_modedb[] =
{
    {
        "800x480", 60, 800, 480,37037, 16, 46, 7, 23, 10, 10,
        FB_SYNC_CLK_LAT_FALL,
        FB_VMODE_NONINTERLACED,
        0,
    },

    /*  {
         // 800x480 @ 57 Hz , pixel clk @ 27MHz
          "CLAA-WVGA", 57, 800, 480, 37037, 40, 60, 10, 10, 20, 10,
          FB_SYNC_CLK_LAT_FALL,
          FB_VMODE_NONINTERLACED,
          0,
      },
      {
          // 800x480 @ 60 Hz , pixel clk @ 32MHz
          "SEIKO-WVGA", 60, 800, 480, 29850, 89, 164, 23, 10, 10, 10,
          FB_SYNC_CLK_LAT_FALL,
          FB_VMODE_NONINTERLACED,
          0,
      },*/
};

复用引脚;
MX6Q_PAD_DI0_DISP_CLK__IPU1_DI0_DISP_CLK,
        MX6Q_PAD_DI0_PIN15__IPU1_DI0_PIN15,                /* DE */
        //MX6Q_PAD_DI0_PIN15__GPIO_4_17,
        MX6Q_PAD_EIM_DA8__GPIO_3_8,
        MX6Q_PAD_DI0_PIN2__IPU1_DI0_PIN2,                /* HSync */
        MX6Q_PAD_DI0_PIN3__IPU1_DI0_PIN3,                /* VSync */
        //MX6Q_PAD_DI0_PIN4__IPU1_DI0_PIN4,                /* Contrast */
        MX6Q_PAD_DISP0_DAT0__IPU1_DISP0_DAT_0,
        MX6Q_PAD_DISP0_DAT1__IPU1_DISP0_DAT_1,
        MX6Q_PAD_DISP0_DAT2__IPU1_DISP0_DAT_2,
        MX6Q_PAD_DISP0_DAT3__IPU1_DISP0_DAT_3,
        MX6Q_PAD_DISP0_DAT4__IPU1_DISP0_DAT_4,
        MX6Q_PAD_DISP0_DAT5__IPU1_DISP0_DAT_5,
        MX6Q_PAD_DISP0_DAT6__IPU1_DISP0_DAT_6,
        MX6Q_PAD_DISP0_DAT7__IPU1_DISP0_DAT_7,
        MX6Q_PAD_DISP0_DAT8__IPU1_DISP0_DAT_8,
        MX6Q_PAD_DISP0_DAT9__IPU1_DISP0_DAT_9,
        MX6Q_PAD_DISP0_DAT10__IPU1_DISP0_DAT_10,
        MX6Q_PAD_DISP0_DAT11__IPU1_DISP0_DAT_11,
        MX6Q_PAD_DISP0_DAT12__IPU1_DISP0_DAT_12,
        MX6Q_PAD_DISP0_DAT13__IPU1_DISP0_DAT_13,
        MX6Q_PAD_DISP0_DAT14__IPU1_DISP0_DAT_14,
        MX6Q_PAD_DISP0_DAT15__IPU1_DISP0_DAT_15,
        MX6Q_PAD_DISP0_DAT16__IPU1_DISP0_DAT_16,
        MX6Q_PAD_DISP0_DAT17__IPU1_DISP0_DAT_17,
        MX6Q_PAD_DISP0_DAT18__IPU1_DISP0_DAT_18,
        MX6Q_PAD_DISP0_DAT19__IPU1_DISP0_DAT_19,
        MX6Q_PAD_DISP0_DAT20__IPU1_DISP0_DAT_20,
        MX6Q_PAD_DISP0_DAT21__IPU1_DISP0_DAT_21,
        MX6Q_PAD_DISP0_DAT22__IPU1_DISP0_DAT_22,
        MX6Q_PAD_DISP0_DAT23__IPU1_DISP0_DAT_23,

其中 Contrast 引脚硬件没有连接 我去掉了

网友B:
你好,请问mxc_lcdif.c中的37037你是怎么来的?不应该是30030的吗?

网友B:
应该是30030,你该成应该是30030试一下,如果不可以的话,就应该是硬件连接的问题了。

网友B:
还有在启动过程中会出现企鹅么?还是一直出现你之前图中的现象呢?

楼主:
我pcl设置的是27M,1000000除以27M 是30030 。从启动开始一直是这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pcl设置的是27M,1000000除以27M 是30030 。从启动开始一直是这样。

mxc_lcdif.c:中你设置的是37037,你的pcl是33.3M不是27,并且1000000除以27是37037,不是30030。你把这个参数修改好了以后试一下,看是否可以,然后截个图给我看一下。

楼主:
都试过了的,不管怎么改时钟还是其他参数屏幕一直像我以前上传的那个图片一样。
我用的屏在其它平台上能用的。参数都是和其它平台一样。

楼主:
uboot下要怎么配置让uboot阶段显示企鹅?

楼主:
这是板子的原理图,我看了飞思卡尔的参考设计,应该是差不多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uboot下要怎么配置让uboot阶段显示企鹅?

是kernel起来以后会出现企鹅的。

楼主:
一直都不出现,屏幕从uboot到kernel一直都是这样,除了uboot后会暗一下。

楼主:
mxcfb_claa_wvga.c  要添加类似这个的文件吗? 添加的话 mxc_lcd_platform_data 这个结构体未定义。

网友B:
引用 楼主:
mxcfb_claa_wvga.c  要添加类似这个的文件吗? 添加的话 mxc_lcd_platform_data 这个结构体未定义。 ...

这个是不用的,因为你已经有mxc_lcdif.c文件了的。

网友B:
我在查看你的原理图是否有问题,请耐心等待哈:)~~

网友B:
楼主你好,这里我把要改的内容都放在文档中 modify.pdf (159.62 KB, 下载次数: 64) 了,你查看一下,如果不成功再联系~~

楼主:
我用的文档里的参数,现在测得的pck为规则的正弦波,频率为33.33Mhz,hs为方波,频率为31.25khz,vs为方波,频率为58.41hz,与计算的基本一致。

rgb线有信号,但信号很乱,详见我附件: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文档里的参数,现在测得的pck为规则的正弦波,频率为33.33Mhz,hs为方波,频率为31.25khz,vs为方波 ...

就是说LCD还是出现一开始你给出的图中的现象吗?

网友B:
还有你有没有试过别的屏呢?你手上就只有一个屏么?

楼主:
屏是好的。可以再其它平台上用。其它屏PIN脚不对了。

楼主:
Fixed screen info:
        id: DISP3 BG
        smem_start: 0x27b00000
        smem_len: 10485760
        type: 0
        type_aux: 0
        visual: 2
        xpanstep: 1
        ypanstep: 1
        ywrapstep: 1
        line_length: 1600
        mmio_start: 0x0
        mmio_len: 0
        accel: 0

Variable screen info:
        xres: 800
        yres: 480
        xres_virtual: 800
        yres_virtual: 1536
        yoffset: 0
        xoffset: 480
        bits_per_pixel: 16
        grayscale: 0
        red: offset: 11, length:  5, msb_right:  0
        green: offset:  5, length:  6, msb_right:  0
        blue: offset:  0, length:  5, msb_right:  0
        transp: offset:  0, length:  0, msb_right:  0
        nonstd: 0
        activate: 0
        height: -1
        width: -1
        accel_flags: 0x0
        pixclock: 30030
        left_margin: 46
        right_margin: 210
        upper_margin: 23
        lower_margin: 22
        hsync_len: 10
        vsync_len: 10
        sync: 1073741824
        vmode: 0

这是我在应用层打开fb0文件获取到的信息,这个信息是正常的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Fixed screen info:
        id: DISP3 BG
        smem_start: 0x27b00000

楼主你好,我仔细对照了一下LCD连接器接口定义,对照datasheet,发现原理图上LCD三色信号和datasheet连接器三色信号高位和低位位定义反过来了,因此连接错了。
CPU端:
DISP0_DAT0---DISP0_DAT7:Blue(B0—B7)
DISP0_DAT8---DISP0_DAT15: Green(G0—G7)
DISP0_DAT16---DISP0_DAT23:Red(R0—R7)

网友B:
pixclk/ VSYN/HSYNC, 都是对的。但是,图纸上的RGB 24 bit信号,bit0-bit7,低位接高位,高位接低位了。刚好和LCD datasheet里的定义反过来。所以你测得的pixclk/ VSYN/HSYNC信号都是没有问题的,唯独rgb信号比较乱。

网友B:
是硬件连接问题,楼主以后要仔细了~~

楼主:
cpu断的rgb顺序在哪个文档里面? 我翻了很多文档都没找到。
  真是这个问题,软件上有办法通过配置寄存器来修改吗?
     非常感谢飞思卡尔工程师的耐心解答。

楼主:
能提供文档下载链接吗 ?

网友B:
引用 楼主:
cpu断的rgb顺序在哪个文档里面? 我翻了很多文档都没找到。
  真是这个问题,软件上有办法通过配置寄存器来 ...

软件上来改的话就非常麻烦了,建议你修改硬件,连接正确就OK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提供文档下载链接吗 ?

我在图中为你标出来了,你查看一下应该会明白。数据手册是你之前发给我的LCD手册。下图中我都给你标识了一下。

楼主:
我看到了,确实是连反了。 不过按rgb的原理这样屏幕还是有一点显示的。 有没寄存器可以配置的顺序的,飞线太麻烦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看到了,确实是连反了。 不过按rgb的原理这样屏幕还是有一点显示的。 有没寄存器可以配置的顺序的,飞线 ...

你要是改寄存器和源码的话就会更复杂的。

网友B:
楼主你好,如果问题解决的话,麻烦帮忙把贴结了啊:)。同时欢迎继续在这里讨论~~

网友B:
楼主你好,如果问题解决的话,麻烦帮忙把贴结了。非常感谢~~

楼主:
好了,多谢飞思卡尔的工程师。

楼主:
请问怎么结贴 ?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怎么结贴 ?

你好,关于结贴方式,你可以参考一下本论坛中的帖子:本论坛中结贴方式。里面有具体的结贴步骤。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了,多谢飞思卡尔的工程师。

非常高兴楼主的问题已经解决,开心:)。

网友D(2014-09-10):
引用 楼主:
这是屏的资料,
        "WUZR-WVGA", 60, 800, 480, 30030, 210, 46, 22, 23, 1, 1,
        0,

你好,上面的HS Front Porch和HS Blanking 值反过来了吧?还有VS Front Porch和VS Blanking也一样,上面的值应该为
       "WUZR-WVGA", 60, 800, 480, 30030, 45, 210, 22, 22, 1, 1,
        0,
        FB_VMODE_NONINTERLACED,
        FB_MODE_IS_DETAILED,}  ??

网友E(2014-11-04):
楼主调通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