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做恒流源

楼主(2014-04-24):
现在打算用STM32做一个恒流源,要求是负载在0到30欧,电流在100mA到1000mA可调,步进值为10mA,打算用推挽拓扑,能实现么?现在我就在考虑AD的采样问题,是否需要用外部的AD芯片呢?STM32自带的芯片能够用么?采样电阻准备用0.5欧姆的

网友A:
精度要求多少呢?
可以用过采样分辨率,100mA--1000mA变化范围不是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度要求多少呢?
可以用过采样分辨率,100mA--1000mA变化范围不是很大

输出变化±1%,

网友B:
非常费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非常费电

怎么解释?说一说,解释一下

网友C:
电流在100mA到1000mA可调,步进值为10mA,采样电阻准备用0.5欧姆的, 即5mV, 以 3.3V作为基准, 还有6个量化. 精度不太高了. 当然降低基准可以稍微提高一点量化精度, 最好将采样的电压做一级放大(比如6倍). 可以大大提高测量精度. 比采用外部 AD 会简单很多

网友D:
这个用芯片AD采样,速度够?我认为是不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流在100mA到1000mA可调,步进值为10mA,采样电阻准备用0.5欧姆的, 即5mV, 以 3.3V作为基准, 还有6个量化. ...

嗯!我也是这么考虑的,使用同相放大还是反向放大呢?

网友C:
同相放大比较简单, 芯片AD采样可以达1Msps, 肯定是足够的. 倒是控制怎么做到这么快响应才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相放大比较简单, 芯片AD采样可以达1Msps, 肯定是足够的. 倒是控制怎么做到这么快响应才是问题! ...

就是让输出最快作出响应吧!现在还没考虑过

网友E:
你为什么不使用电源芯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为什么不使用电源芯片呢?

我还是学生呢!还有就是需要是隔离的,所以想用单片机来做,练习一下嘛!嘿嘿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还是学生呢!还有就是需要是隔离的,所以想用单片机来做,练习一下嘛!嘿嘿 ...

电源芯片+一个高频变压器隔离就可以了啊...

单片机练习一下也很好.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源芯片+一个高频变压器隔离就可以了啊...

单片机练习一下也很好.支持. ...

嗯!谢谢斑竹的支持

网友E:
建议你详细写写,你的思想.做实在...有问题大家容易给你指出来.有利于你的成长
该有的设备.还是要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