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GC5016实现实数进实数出的DUC的配置!!!

楼主(2014-04-24):
最近在上手GC5016,想实现一个16 bit实数进,16 bit实数出的DUC功能。在配置文件中设置:
#输入设置
splitiq 1
tinf_cmplx 0
tinf_tdm 0
。。。。。。。。
。。。。。。。。
#输出设置
tout_cmplx 0
tout_rate 1
tout_nsig 4
tout_res 0
tout_sumio 0
使用cmd5016编译,.anl文件中报错:“Fewer channels being generated than output”

假如将输入配置改为
splitiq 0
tinf_cmplx 1
则没有报错 但是根据datasheet这个配置对应的不是实数输入啊。。。。。
PS:滤波器系数部分我用的是原始的8bit I+8 bit Q进,16 bit实数出的配置。这会不会也有影响??如何将滤波器Bypass掉???

网友A:
GC5016是变频转换器吧?还真没玩过。帮顶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GC5016是变频转换器吧?还真没玩过。帮顶顶

感谢版主
顶!

网友A:
5016有很多的寄存器,而且互相关联的程度比较高。
http://www.ti.com/lit/zip/slwc089
http://www.ti.com/lit/zip/slwc044
可以用上面工具进行配置寄存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16有很多的寄存器,而且互相关联的程度比较高。
http://www.ti.com/lit/zip/slwc089
http://www.ti.com/l ...

我遇到的问题就是使用你提供的工具,在编辑对应的配置文件时遇到的。
非常感谢dirtwillfly!!

楼主:
研究了一段时间,有了一点体会,这边总结下。
1、GC5016每个通道都可以同时处理I、Q数据流。当输入为实数时,即相当于该通道需要独立处理I或Q数据流,这就需要设置splitiq为1。(datasheet P19)
2、splitiq设为1,相当于将A/B通道合并为1个处理单元(C/D通道相同),所以此时定义的输入通道数只有2个,但是输出设置对应的通道为4,所以.anl文件中报错:“Fewer channels being generated than output”
3、输出配置中可以将 tout_nsig 4 改为 tout_nsig 2
4、滤波器旁路:在配置文件中令  bypass_fir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