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贴片阻容的安装座,方便更换不同的阻容值,而不用焊接?

楼主(2014-04-24):
因为产品的一些特点,经常需要改电路板的阻容值作对比实验,但是拆电路板又很麻烦。有没有一种安装座,方便更换不同的阻容值,而不用拆电路板焊接?
或者大家有其他更好的建议?

网友A:
可调电阻

网友B:
可调电阻是一个不错的方法。如果对精度要求较高的话,可以用直插电阻,这个座就很好找了。贴片的阻容是没有座的。

网友C:
如果非要很高的精度,可调电阻才是正确的选择,毕竟不是每个阻值的电阻都有

楼主:
电阻使用可调电阻确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可是电容还是个问题啊

网友D:
可以看一下电容老化测试座,或者自己用铜皮做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