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进入掉电模式,LCD屏闪烁问题

楼主(2014-04-24):
先做一个低功耗的产品,MCU需要进入掉电模式以节能,但MCU进入掉电模式后,用HT1621驱动LCD屏就会闪烁,在MCU进入掉电模式后,LCD屏不要闪烁,应该怎么处理?谢谢!

网友A:
加个基准源(比如TL431).或者使用mcu内部的.检测掉电电压,进入掉电后停止对LCD进行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