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跟随电路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04-25):
估计你的电路中运放已经进入饱和,而运放退出饱和需要的时间是相当长的。

网友B:
即便没有饱和,受限于压摆率(SR),运放输出端的电压也不会很快变化,这在大信号输出的场合就更突出一些。
从下面的脉冲响应看,LM358在10us的期间内才上升了2.5V,如果你想上升5V那需要20us是很正常的。如果忍受不了这种延时,需要采用SR大的运放做跟随。

网友C:
用高速的运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即便没有饱和,受限于压摆率(SR),运放输出端的电压也不会很快变化,这在大信号输出的场合就更突出一些。 ...

可否推荐一款封装相近,价格接近的高速运放。AD8052还有就是LM358DR。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高速的运放

有什么可以推荐的封装和价格都相近的高速运放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什么可以推荐的封装和价格都相近的高速运放吗?

你需要输出电压幅值是多少?输出频率多大?需要计算SR和增益带宽积。。。
频率不高的话,可以用AD811,AD817

网友E:
SGM8051吧,GBP 250MHz带宽,够用了
双路的就是SGM8052

网友F:
换三极管试试,很简单,又省事,又方便!

网友F:
(转发)一般高速运放具有较小的延时,但是往往直流精度(偏置电流和偏置电压)较差,而且宽带意味着相对较大的噪声。最主要的是宽带运放极易自激,很难调试,因此你应该折中考虑。建议你选择的运放带宽不要超过50MHz。可以试一下op37。另外有些相移不是由运放本身引起的,而是由于运放的负载非纯阻性负载,所以你不要把注意力始终集中在运放身上,应该整体考虑。

网友F:
我做了PSpice 三极管电压跟随器的仿真,放在笔记上了,效果应该说是很好的,也许只是仿真吧,但值得实际测试一下:
http://note.youdao.com/share/?id ... 8d9ca&type=note

楼主:
引用 网友E:
SGM8051吧,GBP 250MHz带宽,够用了
双路的就是SGM8052

不过还是不是太好,打算用门电路了,延时在20ns左右,我正在验证,不过还是的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F:
换三极管试试,很简单,又省事,又方便!

主要是电路现在改起来不是太方便,而且价格也是一个因素。现在用门电路在做测试。说实话我的频率不是太高也就1M左右,但是后续电路会将误差扩大,这个比较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F:
(转发)一般高速运放具有较小的延时,但是往往直流精度(偏置电流和偏置电压)较差,而且宽带意味着相对较 ...

你说的值得考虑,因为我现在还没有没有加载测试,只是一般的波形测试,单击测试的话没有问题的,延时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并机的时候就比较麻烦。不过你的建议不错值得参考。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否推荐一款封装相近,价格接近的高速运放。AD8052还有就是LM358DR。

AD823

楼主:
引用 网友B:
AD823

HEF4081bt,只有20多ns。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过还是不是太好,打算用门电路了,延时在20ns左右,我正在验证,不过还是的谢谢你。 ...

对的,门电路延时小,如果还嫌不够快的话就用高速比较器,有9ns左右的延时的比较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对的,门电路延时小,如果还嫌不够快的话就用高速比较器,有9ns左右的延时的比较器 ...

谢谢了就用HEF4081了。

楼主:
让他家就等了,经过几天的改版测试,终于调试通过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有什么可以推荐的封装和价格都相近的高速运放吗?

价格相近基本没戏,并且压摆率的增加也会伴随功耗的急剧增加。需要整体考量。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价格相近基本没戏,并且压摆率的增加也会伴随功耗的急剧增加。需要整体考量。 ...

是的啊!我现在已经更换了,以与门电路来替换,整体效果很好。

网友H:
引用 楼主:
是的啊!我现在已经更换了,以与门电路来替换,整体效果很好。

模拟信号最好用运放跟随,数字信号最好用门电路整型.

楼主:
引用 网友H:
模拟信号最好用运放跟随,数字信号最好用门电路整型.

好的记住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模拟信号最好用运放跟随,数字信号最好用门电路整型.

好的谢谢!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