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电感都有哪些种类?用途有何不同?

楼主(2014-04-25):
请教:
电感都有哪些种类?用途有何不同?

谢谢!

网友A:
问题太大了。论封装,论尺寸,论材料。

是啊,光类别就可有那么那么多

网友B:
可以出本书了

楼主:
谢谢楼上二位大侠的指点!

看来问题 提的 不妥当。

本人 很菜,还请 海涵!

网友C:
限制短路电流的电力电感叫扼流圈,产生高压开启日光灯的电感叫整流器。电子电路里用的一般就叫电感,确实很繁杂。

网友D:
电感的分类:
按电感值分类:固定电感、可变电感。
按导磁体性质分类:空芯线圈、铁氧体线圈、铁芯线圈、铜芯线圈。
按工作性质分类:天线线圈、振荡线圈、扼流线圈、陷波线圈、偏转线圈。
按绕线结构分类:单层线圈、多层线圈、蜂房式线圈。
...

网友E:
片式电感器:
主要有4种类型,即绕线型、叠层型、编织型和薄膜片式电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