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30R8 使用ISP刷写程序的问题

楼主(2014-04-25):
有谁使用过ST官方的flash Loader Demonstrartor v2.6.0软件刷写程序???用过的帮帮忙啊!!!
STM32F030R8-Descovery 开发板,在分配IO资源时,将SWB口配置成普通的IO口了,所以从那之后就再也不能使用ST-LINK的SWB口调试了,总是显示无法找到CORTEX核设备.
现在我想通过ISP软件将STM32F030R8内的程序代码擦除掉,可是使用ST官方的ISP软件,怎么都连不上,大家帮忙看看是不是我配置的不对。见下图:

我一点击NEXT,就会弹出下面的窗口: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手册上说STM32F030R8是支持ISP下载的,并且我也已经将boot0拉高了。

请大侠们帮帮忙啊。

网友A:
boot0==1 boot1 == 0才可以

网友B:
好几个错别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boot0==1 boot1 == 0才可以

STM32F030R8没有BOOT1,只有BOOT0

网友B:
1、请选对串口;
2、下载前请先复位;
BOOT0拉高后,看下程序是不还在运行,还在运行的话,说明BOOT没起作用。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
好像是ST官方的ISP通讯不太可靠吧,昨天连接了好几次都不行,今天试了几次,总是时好时坏的。有时连接不了,还需要复位一下芯片,才行。
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
好像是ST官方的ISP通讯不太可靠吧,昨天连接了好几次都不行,今天试了几次,总是时好时 ...

本来就需要复位才行,软件上有提示

网友C(2015-03-31):
楼主怎么解决的?BOOT1怎么配置的?

网友C:
@zhu_chunyan86
最后怎么解决的?BOOT1怎么搞得?如何成功用串口下载?  请分享下经验,谢谢!

网友D:
解决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zhu_chunyan86
最后怎么解决的?BOOT1怎么搞得?如何成功用串口下载?  请分享下经验,谢谢!
...

stm32f030没有BOOT1啊,只有BOOT0。首先将BOOT0置高电平,然后按复位键RESET之后 再下载 就可以了

网友E(2017-08-07):
代理兆易创新(GD)32-bit ARM架构,Cortex-M3、M4内核MCU;
GD32F130系列 M3内核与STM32F030/051系列,硬件pin to pin兼容;烧录器、寄存器、开发环境完全兼容;
欢迎来电咨询,邱先生 电话:136 8955 5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