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单片机控制液晶屏,屏幕貌似自锁。

楼主(2014-04-25):
C8051F340控制5.7寸的320240单色屏,蓝底白字。
单片机通过HC138和和HC245驱动液晶屏。
碰到的问题是,开机放置一段时间后,屏幕会变白屏,就是所有点阵都亮了。单片机没有死机,按键操作没有问题,只是屏幕显示不正常,始终白屏。以前有人判断是屏幕自锁了,只需复位液晶屏就可以了。测试后发现,确实只需重新对液晶屏初始化就可以正常显示。

请教是什么原因造成屏幕自锁的??是否屏幕本身问题?和单片机的驱动电路有关吗?如何解决呢?

我想了个笨办法,就是只要没有任何操作,每隔大概3分钟就重新对屏幕初始化。但是白屏无法预测,也许刚刚初始化后不久就白屏了。

网友A:
应该是中间通信有错误造成的吧

仔细检查时序是否有不合理的BUG,是否有出错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中间通信有错误造成的吧

你的意思是:时序控制不严格,虽然大部分时候通讯正常,但是偶尔的通讯错误导致出现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时序控制不严格,虽然大部分时候通讯正常,但是偶尔的通讯错误导致出现问题?? ...

极有可能

网友B:
是不是需要不断的 刷新,不刷新就进入自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需要不断的 刷新,不刷新就进入自锁?

这倒不是,大部分时候正常,就是偶尔会变白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极有可能

根据你的提示,我也怀疑是通讯出现问题。
现在我把待机界面换了一下,此界面下,单片机不会向屏幕写数据。看看还会不会白屏。
之前的待机界面,屏幕需要显示实时时钟。

中断会不会对液晶屏写数据有影响?显示实时时钟的界面时,也就只有定时器中断,但是中断程序C语言也就十一二行,都是判断或者++,--什么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根据你的提示,我也怀疑是通讯出现问题。
现在我把待机界面换了一下,此界面下,单片机不会向屏幕写数据 ...

中断只要不影响通信时序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不能确定是否有影响到,建议在关闭中断的情况下测试

网友A:
另外从来没有听说过液晶屏会自锁,

更没有看到到手册有说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从来没有听说过液晶屏会自锁,

更没有看到到手册有说过

这一说法我也是听来的,对不对就不知道了,也许还有专业的说法吧。
反正就是类似液晶屏本身的系统奔溃,需要重启吧。重新发送复位信号,就正常了啊。

网友(2017-02-24):
您好,您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求大神指导一二

网友C(2023-06-30):
用了20年的液晶屏,也没听说过“自锁”这个词,液晶屏是被动器件, 所有功能表现都是由接收到的指令来执行运作的,自己锁住自己这个说法也不合理。
液晶屏突然不显示(白屏或黑屏),复位重新初始化后又正常的话,多是液晶屏的控制器的电源或晶振不稳,或是其它干扰误写错的指令到这控制芯片,让控制芯片处在不正常状态(对于320240的控制来说)引起的表现;
直接的解决方向是避免环境干扰,电路电源不稳,或液晶屏读写时序的不规范等等,也可增加液晶屏的抗干扰强力如缩短通讯排线,重要信号线加滤波处理等等。
另外,液晶屏的控制芯片本身也很重要, 320240的屏以前用爱普生的SED13305,其停产后有多家做兼容的,表现比较好的是瑞佑科技的RA8835等,不同厂家表现估计也不一样;
间接的解决是,定期做复位和初始化操作,定期修正异常的寄存器状态,让控制芯片回到正常的状态。
如还有异常,建议找屏的厂家,或控制芯片的厂家咨询下,他们应该会有更专业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