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ICD3供电卡死的问题

楼主(2014-04-25):
ICD3自检的时候没问题,只要给芯片写程序,一供电就卡死,芯片是5016,这个是怎么回事,求前辈们解答,我是一新手,这几天整这玩意头都大了。。。

网友A:
1、检查目标板电流需求量是否超出了ICD3能提供的范围?稳妥起见,ICD3一般只建议提供最大200~300mA以下的电流。
2、检查ICD3连接时有无正确的识别出芯片型号?如果没识别出烧写,你就自己面壁去。
3、检查你使用的MPLAB版本是否支持你所使用的芯片型号?如果不支持,请更新到最新版本的MPLA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