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锁相环]
请教大家下面电路怎么去它的电流和电压

楼主:
请教大家下面电路怎么去它的电流和电压,我要变压器次级的电压和电流相位接入锁相环MC14046B中,现在不知道怎么去好,我图上去可否,请教各位指点谢谢!

网友A(2014-04-25):
哪个是负载?

楼主:
M是负载,是一个容性负载

楼主:
M是负载就是一个超声波换能器,电路的功能就是驱动换能器,并用锁相环就是频率的跟踪和稳定.

网友A:
电流相位这个线不清楚。

楼主:
呼叫懂的人指点下,谢谢

网友A:
接地1K电阻不应该有,直接接地。电流采样电阻接在变压器与两个圈中间的下面这个圈的接点之间。电流相位输出点在电流采样电阻与变压器的连线上。电压采样点没有错。

网友A:
这里要注意的是,电流采样电阻要足够小,电压采样电阻要足够大,不然,不准。

网友B:
这个电路中的R?(电路中都是R?,我指的哪个?我也不知道)是没有电流流过的,那么“电流相位”采样也就没有根据了。

楼主:
这这样的不shalixi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要注意的是,电流采样电阻要足够小,电压采样电阻要足够大,不然,不准。 ...

是这样不??请指点 谢谢

网友A:
如果震荡电流远小于采样电阻的电流,你这个是对的。
如果震荡电流远大于采样电阻的电流,你这个是不对的。采样电阻要接到下面的这个节点和变压器的输出端。

楼主:
下面那个节点和变压器的输出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