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cy68013的固件程序和驱动

楼主(2014-04-25):
买了一块开发板,自带了68013的固件程序和驱动,但我需要自己编写一个上位机软件和dsp通过USB进行通信,需要对自带的68013的固件程序和驱动做改动吗?

网友A(2014-09-10):
你开发上位机软件的时候,最好使用cypress的CY SUITE USB 3.4.7 的CYAPI library, 这样可以识别68013, 固件程序需要根据你的实际应用修改,如果已经满足你的应用的,你可以不修改; 驱动时用来连接cy7c68013和上位机的。。

最好到cypress 官网下载CY3684kit安装包,这样可靠性更好。

网友B:
驱动程序不改,固件要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