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请教文件系统挂载的问题

楼主(2014-04-25):
我用的是三星公司的S3C2440 用开发板UBOOT的一键烧写命令烧写文件系统时显示SIZE错误 即烧写的文件系统没有进行页对齐,后在网上查找解决方案 将SIZE向上取至2048+64=2112的整数倍后再进行烧写 但打印出N多坏块信息
:注 我用是官方提供的mkyaffs2image工具 我自己也换了制作工具问题依然存在
     使用开发板提供的镜像进行烧写就没有问题

网友A:
分两步来解决:
确定物理扇区大小
从理论上,Linux 内核应该在 /sys/block/sdX/queue/physical_block_size pseudo-file 中返回物理扇区大小相关信息,在 /sys/block/sdX/queue/logical_block_size pseudo-file 中返回逻辑扇区大小相关信息,其中 sdX 是您设备的节点名称(通常为 sda、sdb 等)。但是在实践中,物理块大小信息是假的,至少对于第一代 Western Digital Advanced Format 驱动是这样的。遗憾的是,这表示磁盘工具不能合理检测这种磁盘的存在。
那么从实际来看,您必须在制造商的 Web 站点或通过其他方式查找您的驱动的规格。/sys/block/sdX/device/model 伪文件含有设备型号,因此您可以在这里查找,然后与制造商核对。
对于目前的第一代 Advanced Format 驱动,Western Digital 在驱动上贴有标签,以表明它们是 Advanced Format 驱动。遗憾的是,这些标签表示,只有 Windows XP 上的这些驱动有问题。以上基准测试结果显示,Linux 用户必须非常谨慎地对待这些驱动。

对其分区
当前的 Western Digital 驱动包括一个跳线,可用于设置 Windows XP 兼容性。该跳线能够将扇区编号移动 1 位,因而在真实的逻辑扇区 64 上置入一个分区,计算机将其识别为扇区 63 的开头(对于柱面对齐)。这是解决 Windows 中常见情形(即使用跨整个驱动的单一分区的扇区对齐问题)的一种应急方法。遗憾的是,如果您创建多个分区,除了第一个分区之外,所有其他分区可能都不会被对齐。因此,您几乎可以肯定不能 使用该跳线;二是使用您的 Linux 分区软件创建合理对齐的分区。
Master Boot Record (MBR) 的三个系列和 GPT 分区工具可供 Linux 使用,且每个工具都有其自己对齐分区的方式。如果您有一个 Advanced Format 驱动,那么您最好的选择就是运行最新的 Linux 分区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两步来解决:
确定物理扇区大小
从理论上,Linux 内核应该在 /sys/block/sdX/queue/physical_block_size  ...

依然迷茫 不过感谢你的回复

楼主:
顶一下 求助

网友B:
打印信息贴出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