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经验分享】Lcd显示屏上显示板子启动的信息

楼主:
最近在我们的论坛上有人问起在Lcd显示屏上显示板子启动的信息,这里我自己试了一下,并把这点小经验分享给大家。
环境:
板子:MCIMX6DL-SDP
BSP: L3.0.35_4.1.0_DEMO_IMAGE_BSP(也可以是自己编译的images)
MFGTool:Mfgtools-Rel-4.1.0_130816_MX6DL_UPDATER(烧写工具)

具体步骤为:
1、            将uboot、uImage以及文件系统拷贝到MFGTool工具下的files目录下,修改cfg.ini文件,并且将板子的启动模式改为下载模式,放入SD卡,给板子上电开始下载。
2、            下载成功后,将启动模式改为从SD卡启动,板子起来后,进入uboot,修改uboot中的参数,设置bootargs_base,console=tty0即可以使得将板子启动的信息显示在显示屏上具体修改命令如下所示:
setenv bootargs_base 'setenv bootargs console=tty0,115200'
保存。
3、修改好以后print 一下查看uboot中所有参数设置如下图所示

4、run bootcmd

板子起来后,内核和文件系统的启动信息均在Lcd屏上显示。
PS: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如果你是自己编译的image的话,在LTIB的option选项中你一定要选择boot up with a tty and login这个选项。

网友A(2014-04-25):
楼主的经验分享图文并茂,很炫啊。

网友B(2014-06-12):
我按照这样试了试,设置为hdmi显示,也是linux,结果没有任何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按照这样试了试,设置为hdmi显示,也是linux,结果没有任何显示。

请问你的板子是哪块?BSP版本?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你的板子是哪块?BSP版本?

参考imx6q sdp layout的板,基本差不多,我有另外发帖,请帮忙看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你的板子是哪块?BSP版本?

Hi Rita,
在LTIB的option选项中你一定要选择boot up with a tty and login这个选项
===此选项,是为了让系统自动登录的选项,
为何,你会说“如果你是自己编译的image的话”,这跟自己编译image什么关系 ? 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你的板子是哪块?BSP版本?

HI,Rita,
在LTIB的option选项中你一定要选择boot up with a tty and login这个选项
以下的路径,为何找不到/etc/rc.d
却有rc1.d
rc2.d
rc3.d
rc4.d
rc5.d
rc6.d
rcs.d
为何会这样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Hi Rita,
在LTIB的option选项中你一定要选择boot up with a tty and login这个选项
===此选项,是为了让 ...

很抱歉啊,可能是我口头语有些重了,让你误解了,其实的意思就是在编译过程中要选择tty这一选项。

网友C:
引用 楼主:
很抱歉啊,可能是我口头有些重了,让你误解了,其实的意思就是在编译过程中要选择tty这一选项。 ...

好的,那为何找不到/etc/rc.d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的,那为何找不到/etc/rc.d  ?

你好,是有的,在ltib/rootfs/etc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是有的,在ltib/rootfs/etc下。

你好,没有查看到

网友D(2015-10-09):
请问按照楼主这样做,开机启动完成后,LCD上面显示什么呢?是只显示两只企鹅吗?比如我在串口终端输入的命令会显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按照楼主这样做,开机启动完成后,LCD上面显示什么呢?是只显示两只企鹅吗?比如我在串口终端输入的命 ...

你好,这样启动以后,串口上显示的启动信息将在LCD上显示,串口上你输入的命令也都会在LCD上显示。

网友E(2015-11-14):
引用 楼主:
你好,这样启动以后,串口上显示的启动信息将在LCD上显示,串口上你输入的命令也都会在LCD上显示。 ...

通过串口显示的话正常应该是这样的:
mount: mounting usbfs on /proc/bus/usb failed: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starting pid 3238, tty '': '/etc/rc.d/rc_gpu.S'
starting pid 3244, tty '': '/etc/rc.d/rc_mxc.S'

arm-none-linux-gnueabi-gcc (Freescale MAD -- Linaro 2011.07 -- Built at 2011/08/10 09:20) 4.6.2 20110630 (prerelease)
root filesystem built on Fri, 30 Oct 2015 15:48:01 +0800
Freescale Semiconductor, Inc.

freescale login:

我的是emmc启动,在LCD上能显示信息,但是串口上不能输入了,貌似还无法进入系统了,显示
mount:mounting usbfs on /proc/bus/usb failed: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走到这一步就停住了,必须要在SD启动么?

网友F(2017-04-19):
原来是这样!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