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STM32F2禁用JTAG,使用SWD

楼主(2014-04-25):
STM32F2禁用JTAG,使用SWD,这样应该怎么操作,库有操作方法吗,谢谢。

网友A:
SWD:PA13,PA14,GND的就够了;
相比JTAG,JTAG多出来的那几根口线,
你想禁用的话,设置成普通的IO口即可;

网友A:
下载的话,设置成SWD接口,再添加FLASH;

楼主:
引用 网友A:
SWD:PA13,PA14,GND的就够了;
相比JTAG,JTAG多出来的那几根口线,
你想禁用的话,设置成普通的IO口即可 ...

软件当中应该怎么设置呢?

网友B:
库函数重定义(重映射)函数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C:
打开以前的工程,找到这几句。
        RCC->APB2ENR|=1<<0;     //开启辅助时钟
        AFIO->MAPR&=0XF8FFFFFF; //清除MAPR的[26:24]
        AFIO->MAPR|=0x01;       //设置为SWD模式

网友D:
库函数代码: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JTAGDisable, ENABLE);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库函数代码: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你确定你这是F2的?

网友E:
上面的几个答案,把F1和F2系列没有区分清楚,F1里面只是部分脚可以Ramap,F2的“Ramap”比较比较高端,所有脚都可以,所以就叫“alternate function”,还弄了个专门的“Alternate function mapping”。
F2系列,有专门的寄存器选择引脚功能的,JTAG相关的PB3、4、5复位默认功能都是Jtag的功能,用作别功能的需要配置专有寄存器,叫:GPIOx_AFR
而且,还专门弄了个配置函数,叫“GPIO_PinAFConfig()”
库里面有专门的配置函数。所谓的禁用JTAG应该是官方文档沿用的之前的描述方法,具体的是可以部分或是全部选座IO操作;原文表述是
“You can disable some or all of the JTAG/SWD pins and so release the associated pins for GPIO usage.”

网友F:
F2有这么多说法吗?
我们正在用STM32F207,想用SWD接口,不知硬件电路是否有其他要求

网友E:
引用 网友F:
F2有这么多说法吗?
我们正在用STM32F207,想用SWD接口,不知硬件电路是否有其他要求 ...

没有特别要求,只是配置上灵活性大了一些。

网友F:
STM32F2系列,用SWD调试的参考电路,大神们发一个上来

楼主(2014-07-14):
引用 网友E:
没有特别要求,只是配置上灵活性大了一些。

嗯,你这答复很好,谢谢。

网友G(2015-10-30):
引用 网友D:
库函数代码: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太棒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