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外包] 以太网处理项目外包

楼主(2014-04-25):
价格:10000 元
我们的项目需求:我们需要做两块板子:1.发射板:发射板的主要功能是:将网线(网线一端接到普通的上网的网络上,另一端接发射板)接到发射板上,将以太网数据速率转换成2M-10M可调的差分信号。
2.接收板:接收板的主要功能是:将接收到的差分信号(发射板转换后的差分信号)转换成以太网数据后并且以USB接口的形式接到电脑上,能够实现上网功能
相当于将普通的网线剪断后中间做一个数据速率的转换,以后然后以USB接口的形式将网络信号送入电脑能够实现上网功能

QQ:1764252649

楼主:
价格可商量

网友A:
以太网数据是双向的,每个板子上都要有发射和接收单元。2M~10M差分规范是什么?可调是什么意思?传输距离是多少?
直接买个以太网转USB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太网数据是双向的,每个板子上都要有发射和接收单元。2M~10M差分规范是什么?可调是什么意思?传输距离是 ...

2--10Mbps可调是可以修改代码实现以太网数据速率发射的可调,差分信号没有具体规范,是全双工的就可以,电平要求3.3V

网友B:
楼主要的东西是这样吗? 大概用处是让某个很远距离的终端具备上网功能?

差分信号的接收与发射 用哪种规格,还是要自己做? 距离要求多少?用光纤是否可以?

接收板那边连接电脑一定要USB吗?USB用哪种协议?USB网卡(RNDIS)这种是否可以? 或为什么不直接也用网线?

虽然名称上叫  发射板 和接收板,但楼主要实现上网功能,实际上要求的是要有 双向通信功能的,差分信号线是否可以是两对?

鉴于以上疑问,最终价格估计会高出楼主心理价位的NN倍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要的东西是这样吗? 大概用处是让某个很远距离的终端具备上网功能?

差分信号的接收与发射 用哪种规格 ...

详细的可加QQ联系,大概需求就是你画的这样的,但是很多细节不是你说的这样

网友C:
2003年以前做过FPGA处理视频信号通过千兆网,有兴趣可以给你做一个,15万费用。
当然具体费用还要细谈,对功能,性能的具体要求定了才能确定最后价格。
这个方案不难,将以太网信号转成SERDES信号,通过低压差分信号就可以传。
也可以通过双绞线高压差分信号也可以传。关键是速度不高,20Mbps。千兆网就麻烦了。
整体成本应该在100元以内。
QQ386423019

网友D:
不就是一个网口转USB口的板子吗,楼主写这么复杂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就是一个网口转USB口的板子吗,楼主写这么复杂

没这么简单。其实功率有点大的。只能透露这么多

网友E:
感觉像是个DVI延长线一个类型的
改成走网线的形式延长
然后再转换回去?
是否?

楼主:
引用 网友C:
2003年以前做过FPGA处理视频信号通过千兆网,有兴趣可以给你做一个,15万费用。
当然具体费用还要细谈,对 ...

你这个报价太高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报价太高了
高与不高,市场自己调节。

网友F:
可以提供相关解决方案,估计价格跟楼上差不多 。
有兴趣可以联系

网友G:
引用 网友C:
高与不高,市场自己调节。

15万,你报的也太低了,我一个driver都要超过你这个数了。是不是21ic上,普遍低?

网友H:
引用 网友G:
15万,你报的也太低了,我一个driver都要超过你这个数了。是不是21ic上,普遍低? ...

driver是啥?

网友G:
引用 网友H:
driver是啥?

automotive Can driver

网友I:
啊瓜,描述一下你的功能呢!你不过有个好的市场罢了,很多100W的设备,发挥的作用不到1W

网友G:
引用 网友I:
啊瓜,描述一下你的功能呢!你不过有个好的市场罢了,很多100W的设备,发挥的作用不到1W ...

你说的对,可能就是市场选择问题吧。进这个论坛也不长时间,我发现大家大部分都是外包的东西专业性不强,小家电,小想法。就算碰到我自己的行业,感觉他们连小打小闹都占不了边,或者发包的人too naive. 果然有人说得不错,一般这里都是1-5万的小项目,>500万都自己开公司自己拉团队作了。上次有个人发了一个车辆道路行驶识别的包,那个包一看,就是1千万打底(甚至都未必能溅出水花),发包人显然不知道这个里面的弯弯。其实就拿我的行业来说,500万自己去拉队伍开公司去搞,弄出来就是个P。还不如找bosch,conti,....几个高手弄一弄,花800万玩得到的却是5000万的竞争力。那些认为搞技术的满大街都是,那我只能说,那些能称为技术吗?

网友J:
赞同楼上的说法。有些小的项目好多人不屑于接的。因为风险和付出,那个价位根本不值得。有水平的高手,给你开出的价格和不会很不合理。所以说嘛,那个传输肯定距离远很不好做的。那个价不高!

网友C:
技术是在竞争环境下的相对性。
十年前懂8051的就很厉害了。甭管电子应用还是半导体行业,都可以应聘。
现在懂个ARM,也是个水哥。
条件不一样。以前弄51,需要很强的动手能力,基础设施也跟不上。
现在弄个ARM,基本上会用GOOGLE的人都能做个小项目。

我记得2000年做研发的时候,PDF资料是没有的。基本上是纸件,除了几个大厂有官方网站可以检索半导体期间外,一般的小厂都没有。
像TI,INTEL和LINEAR这些大厂,那个时候的网站是英文和日文版的,连中文版都没有。
单英语这一项就把很多工程师掐下去了。
现在时代变了,以前的热门事业单位深圳书城(深圳图书馆),现在都没落成小孩吃披萨,学演讲的亲子生活馆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G:
你说的对,可能就是市场选择问题吧。进这个论坛也不长时间,我发现大家大部分都是外包的东西专业性不强, ...

其实也不是。
bosch也未必就是高手。
做项目,是个团队的问题。而团队里的人,可能都是些很差的工程师。
BOSH里面做汽车电子肯定有高手,那些高手组合起来接项目,是不可能的。
intel做无线通信,贴了好多钱,入行出行,出行又入行,最后还是失败的。
一个团队有钱做不出东西来太正常了。这就是的一将难求吧。
慢慢耗,慢慢耗...还是慢慢耗...
为什么华为花几个亿美元请IBM的项目管理人员来咨询?目的就是确保:花了钱在预估的时间里不要做不出东西来。成本花费相对而言都不是最棘手的问题。棘手的就是很多企业的产品出不来茫茫长夜,这个投入何时是个尽头?最后团队也散了,老板看着满办公室残圭断璧,满是被冷漠世道欺弄的酸辛?唉,一切就是一场梦...

网友K:
引用 网友C:
其实也不是。
bosch也未必就是高手。
做项目,是个团队的问题。而团队里的人,可能都是些很差的工程师。

真是高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