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求助:STM32F030 探索套件要用哪个版本STVP?

楼主(2014-04-25):
在弄STM32F030 探索套件学习板,找了很久不知道要用哪个版本STVP才支持下载STM32F030R8T6这颗芯片??有没有该套件理详细的学习资料?谢谢

网友A:
仿真调试的话装一个:ST-Link_V2_USBdriv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真调试的话装一个:ST-Link_V2_USBdriver

探索套件板子上的USB接口ST-Link 驱动已经装好,问题是用STVP下载时无法找到STM32F030R8T6 对应型号的芯片,整个STM32F303系列的都没有;不知道你们是用哪个下载软件把程序down到板子芯片上去的?

用最新版的keil。

网友A:
引用 楼主:
探索套件板子上的USB接口ST-Link 驱动已经装好,问题是用STVP下载时无法找到STM32F030R8T6 对应型号的芯 ...

选择050的

网友A:
https://bbs.21ic.com/icview-623956-1-1.html
这是我以前发的帖子,关于030的
你看看吧,具体设置你可以参考。

网友B:
安装了STVP,看看安装目录下的stvp_release_notes.pdf就清楚了。
按上面的说明,在2013年12月的3.3.0版本就已经支持030了,当前的版本是3.3.1,安装ST Visual Develop (STVD) 4.3.5得到。

网友C(2019-04-23):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STVP没有030系列,可以直接用050替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