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请教一下K21的IO配置为输入上拉的寄存器是哪个

楼主(2014-04-25):
有使用过飞思卡尔K21的前辈吗  请教一下IO配置为输入上拉的寄存器是哪个
找了datasheet都没找到  谢谢

网友A:
楼主你好,寄存器的查看应该在reference manual中。
请问你具体的芯片型号名称,我帮你找一下!

楼主:
芯片型号是 MK21DN512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寄存器的查看应该在reference manual中。
请问你具体的芯片型号名称,我帮你找一下!
...

芯片型号是 MK21DN512

网友A:
引用 楼主:
芯片型号是 MK21DN512

亲,50M还是120M?还有封装,把型号都写全,我好查看文档。

网友A:
引用 楼主:
芯片型号是 MK21DN512

看下图的两个框,是哪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图的两个框,是哪个?

MK21DN512VMB5

网友A:
控制内部上拉下拉的寄存器如下:

希望能帮到你,如果还有问题,欢迎提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制内部上拉下拉的寄存器如下:

真的有 我看得不够认真  谢谢您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真的有 我看得不够认真  谢谢您

不客气,如果以后遇到问题,欢迎交流。
另外,我们刚刚添加了经验分享帖总汇,你可以去看看有没有你自己需要的经验: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redirect&goto=findpost&ptid=722190&pid=41910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