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3.3V电源怎么设计啊

楼主(2014-04-25):
大家好,我的一个电路中需要+/-3.3V的电源,其中-3.3V的功率为11W。这样的负电源要怎么设计啊?一般的芯片也就支持3A的电流输出,比如LT1185。大家有什么好的DCDC推荐么?

楼主:
板子的输入电源使用AC/DC,具体型号还没有定下来,可以变动

楼主:
可以用一个隔离的DC/DC把它的输出正端接地来实现负压电源么?

网友A:
那就在你说的AC/DC那里实现吧。直接输出个负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用一个隔离的DC/DC把它的输出正端接地来实现负压电源么?

也可以这样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在你说的AC/DC那里实现吧。直接输出个负压。

负3.3V的AC/DC不好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可以这样接的

这样接会有什么问题么?比如说,负载能力,纹波等参数上会有变化么?

网友C:
找一款电流模式的,同步续流的BUCK,最好还带占空比限制的,改装一下。

网友D:
找个转-5V的模块再降压吧,你的电流比较大,自个做不如用成熟的模块能耗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