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战舰开发板TFT显示

楼主(2014-04-25):
//使用NOR/SRAM的 Bank1.sector4,地址位HADDR[27,26]=11 A10作为数据命令区分线
//注意设置时STM32内部会右移一位对其! 111110=0X3E
#define LCD_BASE        ((u32)(0x6C000000 | 0x000007FE))
#define LCD             ((LCD_TypeDef *) LCD_BASE)
//////////////////////////////////////////////////////////////////////////////////

谁知道这个STM32内部不想让它右移一位,怎么设置?????????

网友A:
没看明白

楼主:
因为我的液晶屏接口是DB1-DB8, DB10-DB17.但是战舰开发板对应的液晶屏的接口是DB0-7,DB10-17,程序走了一会就出现了异常,我想程序应该是可以调试的,但是我不知道战舰开发板里面的程序需要怎样来调,我想验证我的屏是否有问题的

楼主:
其他的都一样只是数据脚有有点不一样,求解啊各位

网友B:
这是自动的,除非你设置为8位模式,否则就是右移一位对其。
你的代码可以正常显示的话,说明问题不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