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关于Altera FPGA EP3C16的MSEL的问题

楼主(2014-04-25):
我选择的是Altera EP3C16F256的芯片,采用FPP配置方案,在电路设计时发现这一芯片没有MSEL[3]引脚,手册上对于采用FPP配置时对MSEL[3]设置为高电平的,芯片上没有这一管脚,其他引脚的电平是不是还是原来的配置?

网友A:
Smaller Cyclone III devices or package options (E144, M164, Q240, F256, and U256
packages) do not have the MSEL[3] pin. The AS Fast POR configuration scheme at 3.0-
or 2.5-V configuration voltage standard and the AP configuration scheme are not
supported in Cyclone III devices without the MSEL[3] pin. To configure these devices
with other supported configuration schemes, select the MSEL[2..0] pins according to
the MSEL

网友B:
按MSEL[2:0]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