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请教stm32f103 的swd口烧录程序,程序不能run问题?

楼主(2014-04-25):
请教stm32f103 的swd口烧录程序,程序不能run问题?并烧录程序后isp通讯口不能用!

网友A:
你程序,PA13,PA14都干啥了?这块程序怎么写的?
ISP不行?按下复位,BOOT0上拉了没有啊

网友B:
程序正常&硬件正常,与用啥接口下载程序无关,记住这点,并且理解这点

网友C:
1、烧录完最好完全掉电,再上电运行。即使是用jlink等仿真器烧录的,也最好如此做。
2、检查optionbyte设置。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的回复!boot0 和boot1多接地了!isp烧录是可以的!程序可以跑但是用swd烧录后程序就不跑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的回复!boot0 和boot1多接地了!isp烧录是可以的!程序可以跑但是用swd烧录后程序就不跑了!
...

烧完后,BOOT换回正常状态

楼主:
这个肯定是的啊,没有疑问的

网友D:
我的也是这样,
用JLINK接stm32的SWD口,可以下载程序,但是不能调试
**JLink Warning: CPU could not be halted
***JLink Error: Can not read register 15 (R15) while CPU is running
。。。。。。

网友D:
有没有人用SWD调试过的?

网友E(2019-08-01):
下载完成以后 复位一下 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