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生成pcb问题,在keep_out_layer层上问题?

楼主(2014-04-25):
在选择物理层后,选设计的board的重设计时,设置好物理层边界后,在设置禁止布线范围的时候,点击edit的特殊布线,复制的board的大小应该是物理层上设计好的,我的选取结果是:从原理图生成的board大小。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感谢大侠解决!

楼主:
是我问的问题不要详细吗?大神们能留下宝贵意见吗?

楼主:
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是:出现禁止布线层大小不是自己所画的时候,可以先确定后,在单击keep_out_layer 你所画的线进行大小长短的改变,记得要保存。如果在操作后,元器件还是超出你所设计的禁止布线层外的,可以手动把布线的的元器件拉回禁止布线里面,然受重画禁止布线层。记得保存设置。就可以进行手动布线和自动布线了!

网友A:
不知你用那一款EDA操作,ALLEGRO,PADS,.....

楼主:
用protel画的

网友B:
从原理图生成的board大小?不太可行吧!只能PCB图上画板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