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MCU] codewarrior usb tap 使用求助

楼主(2014-04-25):
买了一个codewarrior usb tap ,下载安装了codewarrior 8.3,该如何使用呢?                                     硬件在xp的设备管理器已经可以看到,但使用flash programmer,按键programe,提示错误chawkv2:configfile::loadfromfile:invalid command 0

网友A:
楼主你是烧什么芯片的呢?
codewarrior usb tap是否支持你这个芯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是烧什么芯片的呢?
codewarrior usb tap是否支持你这个芯片呢?

芯片是dsp56f826,从56800e flash programmer的配置文件看没有对应的,从code warrior看在m56800 support文件夹中有对应的配置文件。codewarrior的ide按debug键的错误是
unknow protocol error

网友A:
楼主你好,刚帮你找了DSP相关的工程师,待会他有空会过来帮你看题,请耐心等待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芯片是dsp56f826,从56800e flash programmer的配置文件看没有对应的,从code warrior看在m56800 support文 ...

56800e flash programmer不支持DSP56F826, 只支持56800E系列,所以请用CodeWarrior来烧写,CodeWarrior支持烧写ELF文件

楼主:
codewarrior如何烧写呢,在codewarrior的ide环境中按debug键,错误是
unknow protocol error啊

楼主:
顶下,求高手解答

网友A:
引用 楼主:
顶下,求高手解答

楼主莫着急,待会我会帮你把你的问题更新告诉FSL_TICS_Fiona,请耐心等待。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打开工程烧写,还是直接用ELF文件?
请试着新建一个工程,选择:
New -> DSP56800x EABI Stationery  ...

万分感谢,已经搞定了。原因一个是您上面说的设置,一个是使用了中文的工程路径。

网友C:
恭喜楼主问题解决,以后关于飞思卡尔产品的问题欢迎来论坛中讨论!

网友D(2016-11-28):
引用 楼主:
codewarrior如何烧写呢,在codewarrior的ide环境中按debug键,错误是
unknow protocol error啊 ...

您好,我用的MC56F8006的片子少些是一直是unknow protocol error.不知道您是怎样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