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电

楼主(2014-04-25):
一个电容 ,左边直流电位15V作为载波, 交流信号峰峰值为1V ,右边直流电位28V,右边的峰峰值是否为1V左右?

楼主:
交流信号由信号发生器提供

网友A:
不是,这和你的电容大小和交流信号频率有关系,可以用仿真软件看下~

网友B(2014-08-07):
信号过去之后一般都会有一定程度的衰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