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又出现code not found了 这是为什么啊

楼主:
我检查了好几遍 他老是提示R1-16有问题 可是那个R1只有1和2脚没有16啊   大家看看   到底哪里错了

楼主(2014-04-25):
写错了 是node not found

楼主:
知道的告诉一下好吗

网友A:
原文件放上啦,
你的图还有其他没截出来的吧

网友A:
R1 删除 重新放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R1 删除 重新放个

试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A:
还没搞定的话 源文件放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没搞定的话 源文件放上来

什么源文件

楼主:
引用 楼主:
什么源文件

我现在基本可以肯定是我电脑系统的问题了     好多软件我都不能正常使用  我现在还是觉得不是操作问题  我打算重装下系统吧

网友B:
转载网上他人的:
    Protle99 SE加载网络表时,提示“node not found”的解决方法
    今天用Protle99 SE做了PCB电路板,加载网络表时,软件提示“node not found”,查看了电路图并没有什么问题。
后来在网上看了一些**原来这是因为原理图中元件的引脚编号跟PCB封装元件的引脚编号不一致引起的。例如,在protel自带的二极管中,原理图元件引脚使用的是1跟2,而在PCB元件封装中,则使用的是A跟K。两者不一致,从而导致加载网络表时,找不到节点。
解决办法是修改编号,使它们一致,或者自己重新画一个封装,并使其一致。
如果修改元件库中的管脚要从新创建netlist,在封装库中修改就不用。
通常在PROTEL99 SE目录下Library\Pcb\Generic Footprints文件夹中打开Advpcb,对PCB Footprints.lib中元件引脚的编号进行修改既可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转载网上他人的:
    Protle99 SE加载网络表时,提示“node not found”的解决方法
    今天用Protle99 SE ...

恩  确实有一部分这个可以解决  可是我那个电阻R1的原理图和PCB封装  与R2.R3以及以后的几个都是一样的 但问题只出现在R1  我百思不得其解  而R1的引脚定义我检查了不止一遍  只有1  2  没有16  我真的不晓得原因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基本可以肯定是我电脑系统的问题了     好多软件我都不能正常使用  我现在还是觉得不是操作问题   ...

把 你的DDB文件放上来,看看到底是文件的问题还是你软件的问题

楼主:
不支持ddb文件的上传怎么办

网友B:
你看下的D1两端的网络

网友C:
看你网络标号    有些就没放对地方啊(没连上)  原理图发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网络标号    有些就没放对地方啊(没连上)  原理图发上来

上面那个不就是原理图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上面那个不就是原理图吗

xxx.sch 懂不  还有看你上面写不支持ddb
难道不会压缩一下  对你有点无语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xxx.sch 懂不  还有看你上面写不支持ddb
难道不会压缩一下  对你有点无语啊

哦  sugar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 你的DDB文件放上来,看看到底是文件的问题还是你软件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图画的不规范,
原理图器件 电阻 库就有三个
这个库的引脚是 16 当然导入不了啊

不是啊 我用的不是那个电阻  我用的是 RES2不是RESPACK2

楼主:
这是在AD打开的效果 显示重复标识  不知道哪里重复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看的没错
R1A下面就没电气连接上    单片机io的RXD(两个都一样)就不是网络标号  X2就没电气连接 ,复位电路,EA,40脚VCC也一样   不要想当然的去接
ds1302的 io  rst都没电气连接  复位电路接错了好好参考别人的吧
led绝对接错了,接反了   错误太多了,好好学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看的没错
R1A下面就没电气连接上    单片机io的RXD(两个都一样)就不是网络标号  X2就没电气连接 , ...

不是说相同的网络标号  会连接到同一节点吗,我那些标号和导线连接不是一个概念吗  还有复位 我没有加电容  我觉得直接上电复位就可以啊  不是只要有两个以上的震荡周期就可以复位吗  另外那个LED确实接反了

网友C:
对照着你的电路图看看吧   错误太多
你网络标号就没电气连接上,,网络标号(移动放置的时候)的左下角有个X 要放到对应的节点上,看你蓝色的rxd是网络标号吗

你从哪里搞的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网络标号就没电气连接上,,网络标号(移动放置的时候)的左下角有个X 要放到对应的节点上,看你蓝色的rxd是网 ...

哦哦  原来网络标号的颜色是不一样的  我以前没注意到这个  除了这个其他的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哦哦  原来网络标号的颜色是不一样的  我以前没注意到这个  除了这个其他的呢 ...

我哭了,蓝色的就不是网络标号 懂不   看基础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照着你的电路图看看吧   错误太多
你网络标号就没电气连接上,,网络标号(移动放置的时候)的左下角有个X ...

图是我自己画的,  你说网络标号没有与电气节点连接上,怎么可能  除了RXD之外其他的网络标号完全没有错误啊  你说那个网络标号移动的时候会出现X  我这边是出现黑色的点  当然都一样  放置玩网络标号显示棕色 对啊  那个R1A确实错了 我只顾检查R1没注意那个电阻  现在已改正  但你说的那些网络节点 扔不明白

楼主:
这是改正后的  完全可以导入PCB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哭了,蓝色的就不是网络标号 懂不   看基础去吧

我去 神啊,我现在是菜鸟 我只是想请教  也许会有很多你看起来极为幼稚的东西,请不要嘲笑新人  我很感激每一位指导我的人  但我想说一句 莫欺少年穷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去 神啊,我现在是菜鸟 我只是想请教  也许会有很多你看起来极为幼稚的东西,请不要嘲笑新人  我很感激 ...

有些能看书明白的,自己先看书自己解决,先自己解决,实在搞不定的再问啥,  我只是觉的你的付出不够 ,从没有看不起别人的意思
你自己修改后的图  晶振右边 X2还是没有电气连接上     最上面的电容,原理图就是错的 有这种接法但是不是用在这里的   vcc和vcc1之间接电容??   多参考别人的设计
我现在在做毕业设计有个dsp的板子要画,我至少参考了 五块的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些能看书明白的,自己先看书自己解决,实在搞不定的在问啥,  我只是觉的你的付出不够 ,从没有看不起别人的 ...

我刚开始学 看的书的确不多,这一点我承认,你说X2仍没有与电气节点相连 我明白了  确实是,以后我会注意  最后那个VCC1是ds1302的备用电源 我用一个电容与VCC相连是为省去备用电源这一步  我扔不明白原理图哪里错了

网友C:
还有那个 sw上的vcc
电容是隔直通交     隔直了 相当于开路  还能起到作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那个 sw上的vcc
电容是隔直通交     隔直了 相当于开路  还能起到作用吗

额  好吧 那换成电阻行不

网友C:
你最好看看 ds1302的数据手册吧     用电阻ds1302一断电就不起作用了  具体看你设计要求了  多参考别人的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最好看看 ds1302的数据手册吧     用电阻ds1302一断电就不起作用了  具体看你设计要求了  多参考别人的设 ...

那我还是加一个备用电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