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756芯片产生+5V电压求助?

楼主:
照着datasheet中的原理图连接电路,2管脚给的地,输入电压为单节锂电池提供的3.7V电压,为什么出来的不是+5V电压,而是3.02V呢? 求解。。。

Max756产生+5V的电路原理图

Max756产生+5V的电路原理图

Max756datasheet

网友A(2014-04-25):
从输出看就是锂电池的电压经过二极管压降后的输出
你确保一下5引脚是否连接正常
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     确保芯片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输出看就是锂电池的电压经过二极管压降后的输出
你确保一下5引脚是否连接正常
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      ...

Max756芯片老贵了,该不会是个坏芯片吧???:funk::funk:   电路连接应该没错的,这个原理图靠谱不靠谱?

网友A:
引用 楼主:
Max756芯片老贵了,该不会是个坏芯片吧???   电路连接应该没错的,这个原理图靠谱不靠谱 ...

原理图应该是正确的   我专门到网上找了相关的文档
就是这个推荐的原理图
5引脚确保连接正确   还有电感和电容的位置和值都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应该是正确的   我专门到网上找了相关的文档
就是这个推荐的原理图
5引脚确保连接正确   还有电 ...

谢谢版主,我去好好调调!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我去好好调调!

找到原因了记得分享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到原因了记得分享哦

版主,对于这个22μH的电感有没有什么特殊要求?还有如下图,不知道网上这个图靠不靠谱,看着和datasheet中原理图有些区别的,对这里面的电感、电容以及二极管是不是有特殊要求,貌似一般的都不行,现在输进去3.86V,出来3.7V

网上截图

网上截图

楼主:
附上这个原理图的网址http://www.**/kaiguandianyuan/58963.html

楼主:
终于解决了这个棘手的问题了,只要给Max756CSA芯片的1脚接上高电平就ok了,然后就可以出来5V电压了      这个脚相当于是这个芯片能够起振的开关,高电平的时候这个芯片才能产生起振,产生升压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