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个关于12F509的问题

楼主(2014-04-25):
公司用12F509做个小延时板,今天拿到原理图看看,有个问题不太明白,是关于不接晶振用瓷片电容的问题

我还没有用过电容做震荡源的,所以不懂应该怎么用,问问各路大神,电容不接在osc1、2脚上么?这么用和用晶振有什么区别么?定时器会不会出现定时不准的情况?请大神们帮忙解答下

网友A:
你那个电容是电源滤波电容,不是震荡电容……
这个片子用内部RC振荡器就可以了,不必外接
而且这个引脚标注的有问题吧,应该是1脚VDD,8脚VSS啊
VCC和VDD都表示正电源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个电容是电源滤波电容,不是震荡电容……
这个片子用内部RC振荡器就可以了,不必外接 ...

哦是这样啊,哈哈,我也觉得不对劲,那个电容不配合电阻什么的,它自己也可能起到震荡的作用;P原来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