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解析之六文件初探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4-04-25):
前言:我们用最美的**勾勒最美的画面,文件是程序的**。当程序在内存中消亡时,文件便是程序**的载体。也许你发现一个懊恼的问题,每次打开你写的程序,它便什么也忘了,忘了你曾经辛苦输入的数据,但这不是它的错,它记不住任何东西,甚至自己。那么,是时候让程序有点**了。

楼主:
1.文件:
件是程序设计的重要概念,一般指存储在外部介质上的数据集合。“外部介质”是相对于处理器CPU而言,除了CPU能直接访问的寄存器与内存外,其他存储设备一般都称为外部介质。“数据集合”则意味着文件以密集形态存储数据。文件有3个主要属性:
1.1文件路径:文件在外部存储设备中的位置
1.2文件名:文件的标识名
1.3文件扩展名:标识文件的格式

楼主:
这3个属性是识别,引用文件的基础,通过文件路径可以定位文件的位置,文件名则准确地标识文件,文件扩展名则告诉我们以何种方式去处理这个文件。操作系统对C编程人员隐藏了很多的实现细节,提供了很多良好的函库数接口,通过这些函数接口可以十分方便地满足我们对文件的需求。

楼主:
在对文件进行操作之前,首先需要打开,操作完成之后则要关闭。打开文件时,为了能方便地管理与使用文件,操作系统为文件建立是建立一个文件结构变量(文件信息描述区),使文件与之对应,这需要消耗一定的系统资源区维护这个联系,这就是为什么使用文件结束后需要关闭。

楼主:
2.文件的打开与关闭:
2.1打开文件fopen():通过这个函数可以打开一个文件,用法:
文件指针名=fopen(文件名,打开文件方式)
#include<stdio.h>
int main(){
FILE * fileopint; //创建 一个文件指针
fileopint = fopen("E://file1.txt","w"); //打开一个文件,并将该指针指向文件,不存在则新建
return 0;
}

楼主:
文件打开方式,"w"代表以只读的方式打开一个二进制文件,这类参数还有:
r : 打开一个文本文件,只允许读数据
rb : 打开一个二进制文件,只允许读数据
w : 打开一个文本文件,只允许写数据
wb :打开一个二进制文件,只允许写数据
这类参数还有很多,读者需要的时候可以去查阅相关资料,这里就不一一列出了。如果文件打开失败,fopen()将返回一个NULL指针。

楼主:
2.2关闭文件fclose():这个函数用来关闭一个文件,其用法为:
fclose(文件指针)
//运行下面的程序将在E盘下建立一个file1.txt文件
#include<stdio.h>
int main(){
FILE * filepoint; //创建 一个文件指针
filepoint = fopen("E://file1.txt","w"); //打开一个文件,并将该指针指向文件
fclose(filepoint); //关闭文件
return 0;
}

楼主:
上面这个程序添加了fclose(filepoint)一行,fopen()与fclose()需要成对使用,fclose()成功关闭文件返回值为0,返回EOF则表示发生了错误。文件关闭函数十分简单,但很容易在文件处理完后忘记调用fclose()去关闭文件,造成了系统资源的浪费。

楼主:
3.关于文件指针
文件指针变量由系统定义,通过FILE * filepoint,便可以定义一个文件指针。文件指针实际上是指向文件结构变量区地址的指针,通过文件指针,可以对文件进行一系列的操作,除了上述的打开文件,关闭文件,还包括文件写入,文件读取,文件删除等操作。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3个属性是识别,引用文件的基础,通过文件路径可以定位文件的位置,文件名则准确地标识文件,文件扩展名 ...

参考学习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