峰值电流控制与斜率补偿

楼主(2014-04-25):
交错反激电路,做峰值电流控制;
闭环程序,加PI调节和重复控制;
目前的瓶颈是,占空比达到65%后,电流在波峰和波谷就会出现震荡;
此时,如果加大一点给定电流,就会出现震荡过大而过流保护;
希望有做过相关控制的大侠来讨论一下;
感谢!

网友A:
非常好 的资料   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好 的资料   谢谢分享

也是有问题求教呢。。。
望版主不吝赐教

网友A:
是不是没找对最佳频率导致的啊   频率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没找对最佳频率导致的啊   频率是多少

DCM模式下100K,CCM模式下80K
好像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DCM模式下100K,CCM模式下80K
好像不行。。。

频率是不是太高了   发生共振什么的

楼主:
感觉好像是发生共振了
如果频率太低了 效率就达不到要求了的
所以 很纠结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觉好像是发生共振了
如果频率太低了 效率就达不到要求了的
所以 很纠结 ...

确实很矛盾  但是不管怎么   频率一定要合理
选择最佳频率   最佳频率应该才能得到最快的速度和效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实很矛盾  但是不管怎么   频率一定要合理
选择最佳频率   最佳频率应该才能得到最快的速度和效率啊  ...

头疼
看看要不要硬件改改变压器什么的吧
先结帖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头疼
看看要不要硬件改改变压器什么的吧
先结帖了

慢慢搞   耐心搞
貌似还不会结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慢慢搞   耐心搞
貌似还不会结贴啊

嗯。。。确实不会结贴,,,
现在准备降低开关频率重新调一下参数看看情况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确实不会结贴,,,
现在准备降低开关频率重新调一下参数看看情况的 ...

图中的我要结贴进入

选中点击进入要结的帖子,分配完悬赏分然后点击结贴就可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