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AYCHANG等大侠,电路的电容C334起什么作用?

楼主(2014-04-25):
请问MAYCHANG等大侠,电路的电容C334起什么作用?

网友A:
平衡作用吧

网友B:
是HP的某电源吧?我有两个HP的电源,采放输入也是这样接的。
乍一看还嫌运放有害的输入电容不够再并一个,而且由于虚短原因没啥作用,实际上我猜是联合C331、C336形成电容分压,对尖脉冲有抑制放大的作用。

网友C:
大shi慢走不送

网友D:
玩21一段时间,有几个ID给人印象深刻,个性鲜明。
有自称大师的,有准高手,也有绝顶高手。总体来说,还是受益匪浅。

网友E:
为了使电路不产生自激震荡,R336和电容降低截止频率,使相位裕度提高

网友F:
同意7楼。

楼主:
不是抑制共模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HP的某电源吧?我有两个HP的电源,采放输入也是这样接的。
乍一看还嫌运放有害的输入电容不够再并一个, ...

有理论依据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同意7楼。

请问是怎么降低截止频率?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理论依据么?

如果没有C331,则R336和C334形成一个极点,会降低环路稳定性,因此我才说这个C334要和C331等配合使用,不能孤立看待。

这是HP的哪一款电源?

楼主:
500W的那款  那C331有抑制共模干扰的作用么?

网友G:
C334主要作用个人看法是抑制共模干扰的,C331才是为了相位补偿、防止自激

网友B:
运放用OP27仿真看了一下,三个电容全部去掉,输出比较典型,低频主极点大约在16kHz,高频主极点在1M多点,此后共模抑制比下降了50dB左右,相移最多180度:

按照原图仿真,结果超过1M后共模抑制比反而变差,相移也超过180度了:

最后,把C1取1pF,也就是C334取的很小,结果比取33pF反而有改善,相移也不超过180的了:

因此,从仿真结果看,不支持 这些电容会提高共模抑制比 的推断。

网友B:
再补充一个保留C334、去掉C331、C336的,也没有什么好作用。当然,仿真结果会与运放的选择有关。

网友G:
抗共模干扰,如果要仿真,方向也是在信号上叠加入共模干扰信号,然后看加C334这个电容和不见这个电容时的输出,这才有说服力

网友B:
引用 网友G:
抗共模干扰,如果要仿真,方向也是在信号上叠加入共模干扰信号,然后看加C334这个电容和不见这个电容时的输 ...

在差模信号上叠加?

楼主:
各位大侠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