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中AD的基准电源的问题

楼主(2014-04-25):
各位大侠,我要用STM32做温度采集,需要将STM32的VREF+设计为3.3V,VDDA、VREF+引脚如何连接?3.3V的基准电源与VDDA的3.3V是否一样?我是菜鸟,希望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A:
如果精度要求比较高的话,Vref+可用一个专门的LDO提供,最好不用VDD

网友B:
参考都有噪声的。最好用基准芯片。另外别太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