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CCD相机采集图像问题

楼主(2014-04-25):
CCD相机采集图像经视频解码芯片转换后由FPGA处理,现在传回的包含的运动图像边缘出现了下面的横条现象,后续差分处理影响很大,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运动物体速度越快,横条越明显,这跟隔行扫描、奇数场、偶数场合并有关吗?才导致错位的感觉?

网友A:
就是传感器隔行扫描造成的。你这个CCD的帧率很慢啊感觉

网友B:
隔行扫描,运动了,奇偶场对不上了导致的。

网友C:
roll shutter的CCD不会出现锯齿效应,只会出现运动物体拖尾效益。
看你的图像,好像是压缩有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传感器隔行扫描造成的。你这个CCD的帧率很慢啊感觉

CCD相机不是应该是捕捉一帧图像,然后由解码芯片变成了奇偶场吗?难道是CCD相机直接奇偶场了?
帧频是25HZ,将奇偶数场直接合并存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隔行扫描,运动了,奇偶场对不上了导致的。

CCD不是应该直接捕捉一帧吗,怎么会奇偶场了?
我的是对解码输出的奇偶场直接进行合并存储的,这样会有影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roll shutter的CCD不会出现锯齿效应,只会出现运动物体拖尾效益。
看你的图像,好像是压缩有关的 ...

我看CCD相机说明中,有帧模式和场模式的区别,场模式说能解决你说的拖尾,调节这个模式也没啥用。
我是在后边直接将奇偶数场合并存储的!

网友D:
不怎么懂CCD,帮顶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CCD相机不是应该是捕捉一帧图像,然后由解码芯片变成了奇偶场吗?难道是CCD相机直接奇偶场了?
帧频是25HZ ...

确实有你说的这种传感器,逐行采集隔行发送术语貌似叫PSF,但你这个应该不是,否则不会出现梳状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实有你说的这种传感器,逐行采集隔行发送术语貌似叫PSF,但你这个应该不是,否则不会出现梳状效果。 ...

嗯,我这个应该是逐行扫描的CCD,数据手册说后面背板可以有拨码开关选择帧模式和场模式,不知这个有无影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我这个应该是逐行扫描的CCD,数据手册说后面背板可以有拨码开关选择帧模式和场模式,不知这个有无影 ...

呃,我觉得你这个不是逐行扫描的CCD,是隔行的啊~
帧模式或者场模式只是CCD输出数据的方式吧,它获取图像的方式应该变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呃,我觉得你这个不是逐行扫描的CCD,是隔行的啊~
帧模式或者场模式只是CCD输出数据的方式吧,它获取图像 ...

额,是隔行,我说打错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额,是隔行,我说打错了~

如果CCD的图像数据进FPGA进行处理的话,FPGA有接DDR之类的缓冲可以使用去隔行算法,好的算法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也有相关IP,但比较浪费资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CCD的图像数据进FPGA进行处理的话,FPGA有接DDR之类的缓冲可以使用去隔行算法,好的算法效果还是比较 ...

我是直接进的FIFO然后奇偶场直接合并存进外部SRAM处理的,可惜效果不理想

网友E:
需要增加机械快门?

网友F:
隔行的就只这个样子滴~

网友G(2014-07-22):
如果是静止图像也有的话就不应该是逐行各行的问题了,我做过3款逐行的CCD,有问题的话可以交流

网友H: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后来解决了。
这个要做处理,可以肯定的是和编解码没有关系,和图像源格式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后来解决了。
这个要做处理,可以肯定的是和编解码没有关系,和图像源格式有关系。
...

后期做了什么处理呢?去隔行处理?

网友H:
是的,去隔行处理。有一套算法可以去掉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H:
是的,去隔行处理。有一套算法可以去掉这个。

是使用了IP还是自己写的,我看altera有去隔行IP,但是要用avalon,是不是就要用NIOSii了?

网友H(2014-08-22):
自己写的,还有IP?

楼主:
引用 网友H:
自己写的,还有IP?

好像需要总线,应该是NIOSII用的,你自己写的,能给个思路吗?插值?还是赋值或者更复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