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讨论c8051f340内部flash当非易失性存储器,求救

楼主(2014-04-25):
这是我严格按照f340手册写的简单程序,写完执行后,看到闪灯。用官方Flash Programming Utility读code 0x0100 到0x0104数据。不是0x99  哪里问题呢??困扰几天了
#include<c8051f340.h>
// Peripheral specific initialization functions,
// Called from the Init_Device() function
void PCA_Init()
{
    PCA0MD    &= ~0x40;
    PCA0MD    = 0x00;
}

void Oscillator_Init()
{
    OSCICN    = 0x83;
}
void Reset_Sources_Init()
{
    int i = 0;
    VDM0CN    = 0x80;
    for (i = 0; i < 350; i++);  // Wait 100us for initialization
}
void Port_IO_Init()
{
    P2MDOUT   = 0x10;
    XBR1      = 0x40;
}

// Initialization function for device,
// Call Init_Device() from your main program
void Init_Device(void)
{
    PCA_Init();
    Oscillator_Init();
                Port_IO_Init();
                Reset_Sources_Init();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int *pwrite;
unsigned char j;
unsigned char k;
sbit LED=P2^4;
/*²Á³ýflashº¯Êý*/
void EraserFlash()
{
        EA=0;                                                        //"禁止中断,建议这么做"手册原话,一个字没改
        FLKEY=0xA5;                                //写入第一个关键码
        FLKEY=0xF1;                                //写入第二个关键码
        FLSCL=0x80;
        PSCTL=0x03;                        //将pswe  psee 置1
        pwrite=0x0100;
        *pwrite=0xff;                        //写入一个字节,相当于擦除整个扇区
        PSCTL =0;                            //清除pswe  psee
}
/*写字节函数*/
void Write_flash()
{
        EA=0;                                                        //"禁止中断,建议这么做"手册原话,一个字没改
        PFE0CN = 0;      // Clear the FLBWE bit (register PFE0CN) to select single-byte
        PSCTL=0x01;                                //set the PSWE bit,clear the PSEE bit
        for(i=0;i<5;i++)
        {
                FLKEY=0xA5;                                //送入第一个关键码
                FLKEY=0xF1;                                //送入第二个关键码
                *pwrite=0x99;
                pwrite++;
        }
        PSCTL = 0;                                         // Clear the PSWE bit.½ûÖ¹flashд
        EA=1;                                                                //使能中断
}

void main()
{
                Init_Device();
                EraserFlash();
                Write_flash();

                while(1)
                {
                        for(j=0;j<255;j++)
                        for(k=0;k<255;k++);
                        LED=~LED;

                }
}

楼主:
自己顶起来

网友A:
写,擦除时EEPROM时要用指向XDATA的指针,

多看手册吧,居然说搞几天了

楼主:
这样写:::   xdata unsigned int *pwrite;  读出来是5个0xff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写,擦除时EEPROM时要用指向XDATA的指针,

多看手册吧,居然说搞几天了

xdata unsigned int *pwrite;  读出来是5个0xff

楼主:
好像官方给了这方面的例程,但是例程太罗嗦了。且运行不了。我先弄个最简单的试着读写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像官方给了这方面的例程,但是例程太罗嗦了。且运行不了。我先弄个最简单的试着读写 ...

官方例程运行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官方例程运行不了?

我在网上找的,确实运行不了,所以自己按照手册写了。可还是写不成功。找不到原因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在网上找的,确实运行不了,所以自己按照手册写了。可还是写不成功。找不到原因 ...

你定义的指针是指向哪里的呢?

网友C:
别用指针了,用XBYTE[0x0100]=xxxx。另外你程序也应该在这个扇区,你把该扇区擦除了还怎么运行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定义的指针是指向哪里的呢?

指向code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别用指针了,用XBYTE[0x0100]=xxxx。另外你程序也应该在这个扇区,你把该扇区擦除了还怎么运行程序。 ...

实际运行时,看到led 小灯闪烁了。说明运行了。

楼主:
自己再次顶起来。论坛的网友都来看看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指向code

大错特错了,应该指向外部RAM才对...

网友B:
还是用XBYTE[] 的方式吧...

楼主:
#include<c8051f340.h>
// Peripheral specific initialization functions,
// Called from the Init_Device() function
void PCA_Init()
{
    PCA0MD    &= ~0x40;
    PCA0MD    = 0x00;
}

void Oscillator_Init()
{
    OSCICN    = 0x83;
}
void Reset_Sources_Init()
{
    int i = 0;
    VDM0CN    = 0x80;
    for (i = 0; i < 350; i++);  // Wait 100us for initialization
}
void Port_IO_Init()
{
    P2MDOUT   = 0x10;
    XBR1      = 0x40;
}

// Initialization function for device,
// Call Init_Device() from your main program
void Init_Device(void)
{
    PCA_Init();
    Oscillator_Init();
                Port_IO_Init();
                Reset_Sources_Init();
}

unsigned char i;
xdata unsigned int *pwrite;
unsigned char j;
unsigned char k;
sbit LED=P2^4;
/*²Á³ýflashº¯Êý*/
void EraserFlash()
{
        EA=0;                                                        //"禁止中断,建议这么做"手册原话,一个字没改
        FLKEY=0xA5;                                //写入第一个关键码
        FLKEY=0xF1;                                //写入第二个关键码
        FLSCL=0x80;
        PSCTL=0x03;                        //将pswe  psee 置1
        pwrite=0x0100;
        *pwrite=0xff;                        //写入一个字节,相当于擦除整个扇区
        PSCTL =0;                            //清除pswe  psee
}
/*写字节函数*/
void Write_flash()
{
        EA=0;                                                        //"禁止中断,建议这么做"手册原话,一个字没改
        PFE0CN = 0;      // Clear the FLBWE bit (register PFE0CN) to select single-byte
        PSCTL=0x01;                                //set the PSWE bit,clear the PSEE bit
        for(i=0;i<5;i++)
        {
                FLKEY=0xA5;                                //送入第一个关键码
                FLKEY=0xF1;                                //送入第二个关键码
                *pwrite=0x99;
                pwrite++;
        }
        PSCTL = 0;                                         // Clear the PSWE bit.½ûÖ¹flashд
        EA=1;                                                                //使能中断
}

void main()
{
                Init_Device();
                EraserFlash();
                Write_flash();

                while(1)
                {
                        for(j=0;j<255;j++)
                        for(k=0;k<255;k++);
                        LED=~LED;

                }
}

楼主:
Rebuild target 'Target 1'
compiling test.c...
linking...
Program Size: data=12.0 xdata=3 code=225
"test" - 0 Error(s), 0 Warning(s).

楼主:
以上是调试信息,程序中unsigned int *pwrite;已经改成了xdata unsigned int *pwrite;  用Flash Programming Utility读code 0x0100 到0x0104数据。不是0x99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错特错了,应该指向外部RAM才对...

xdata unsigned int *pwrite  正常情况下,应该在外部xram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以上是调试信息,程序中unsigned int *pwrite;已经改成了xdata unsigned int *pwrite;  用Flash Programmin ...

这个地址是不是程序区的,要读写非代码区的FLASH空间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地址是不是程序区的,要读写非代码区的FLASH空间才对...

Program Size: data=12.0 xdata=3 code=225    code=225  这个小于0x0100地址。要不我再往0x0100后面写写看看

网友C:
扇区擦除一个都要512字节,地址0x0--0x01FF都在擦除范围内,如果擦除能成功,肯定把自己的程序也擦除了

网友D:
很简单的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Program Size: data=12.0 xdata=3 code=225    code=225  这个小于0x0100地址。要不我再往0x0100后面写写 ...

还是看看0X1000以后的地址吧...

网友E:
写之前必须擦除,否可能出错。

网友A:
引用 楼主:
xdata unsigned int *pwrite;  读出来是5个0xff

看清楚字再说吧

都说了写,擦除时

楼主:
ayb_ice  我真的佩服你。你对c8051f很了解。Flash Programming Utility已经可以读出来0x99了。不过好像还有些小问题。等会汇编给大家

楼主:
唉,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是新华龙的开发板。硬件应该没问题。刚刚成功写入,成功读出。只成功过一次,现在又不行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唉,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是新华龙的开发板。硬件应该没问题。刚刚成功写入,成功读出。只成功过一次,现在又 ...

程序都没改?

网友A:
引用 楼主:
ayb_ice  我真的佩服你。你对c8051f很了解。Flash Programming Utility已经可以读出来0x99了。不过好像还有 ...

一是用的多,二是看手册要认真,
发现不对,首先怀疑自己程序,对着手册对程序,自然能发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