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9 :最新技术和总线进行高速、高吞吐量自动化测试

楼主(2014-04-25):
主题:使用最新技术和总线进行高速、高吞吐量自动化测试

演讲人:黄煜洲

时 间:2014-04-29 10:00:00

简 介:当今的测试工程师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他们需要应对日益严苛的测试需求和包括上市时间、测试成本在内的商业约束。而设备的复杂度却在不断提高,工程师必须在寻找更低成本的解决方案的同时,提升测试系统的速度、带宽、吞吐量和灵活性。这对测试系统的搭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借助软件定义的测试方法和灵活的硬件平台,NI已经成功帮助工业界的35000家公司构建了更高效率的自动化测控系统。通过本次讲座,您将了解作为PXI平台的领导者,NI如何通过不断兼容最新的处理器技术、总线技术、FPGA技术、AD/DA转换器技术,来帮助工程师构建高效的测控系统,轻松应对自动化测控领域的挑战,助力工程创新。

会议现场接口:http://seminar.21ic.com/show-meeting?meeting_id=157  (2014.04.29 10:00后才可以进入)
注:如果您有相关技术问题,可以跟帖提出!NI公司的专家会为您现场解答!

网友A:
PXI平台吞吐量为多大?

专家回复:NI提供的PXI平台产品支持第二代的PCIe总线,最高能支持单槽单向4GB/s的带宽和系统单向12GB/s的带宽

网友A:
当今的测试工程师都面临着哪些挑战?

专家回复:测量精度、传输速率、处理性能、以及良好的可扩展性和可移植性,这些都是工程师在构建系统时面临的挑战。

网友A:
产品都有哪些优势?

专家回复: 1. 灵活性高。应用程序可以通过labview 该更改软件功能,同时通过修改板卡FPGA上程序,可以更改板卡的功能。从而在软件层面和硬件层面提供给客户足够的灵活性,让其定制自己的测试系统   2. 速度快。PXIe总线所提供的速度能够超过绝大部分目前业界总线,为高速数据的采集和存储提供了可靠保障   3. 指标高。无论从高速还是高精度,NI都有提供给业界指标足够高的测量仪器。例如数字万用表,NI可以提供业界最高7位半的分辨率。

网友A:
PCI与PXI有什么区别?

专家回复: PCI是常见的计算机总线,多见于工控机或者计算机的主板上。而PXI在PCI和CompactPCI上为基数,专为测试测量而定制的总线协议,相对PCI来说其对环境的抗干扰能力更强,并且有着更高的数据传输速率。因此在专业的测试测量系统里面,更常用PXI总线架构的系统。

网友A:
PXI的升级是不是依靠更换处理器,升级的成本大概得多少?

专家回复: PXI的升级主要有3个方面,分别是控制器,机箱和模块化仪器。 其中控制器的升级是提升处理器,硬盘和内存等指标。而机箱则是提升系统容纳板卡数量以及总线带宽等指标。模块化仪器则是可以提高某一测量精度,或者通道数等指标。根据不同的需求,可以更换不同模块,不一定整机都替换。具体成本需要按照跟换那一块,以及换为什么级别的才可确认。

网友A:
现在用Labview做一个测试软件,要怎样对串口采集的数据进行滤波?

专家回复:在串口采集到数据后,可以讲数据组成波形文件(即含有delta t 信息的文件),然后在调用我们的滤波器 Express VI,在Express VI 里面选择滤波器类型,阶数以及通带和截止带,然后将数据输入即可。

网友A:
PXI总线常用模块有哪些?

专家回复: 1. 数据采集模块 2. 任意波形发生器 3. 示波器 4. 数字万用表 5. 动态信号采集卡 6. 高速数字IO 7.FPGA模块 8 射频模块 9 开关模块 10.电源模块 更多详细板卡信息,可以参考NI 官网产品介绍

网友A:
请问NI的PXI有哪些优势呢?

专家回复:开放式平台,便于集成和升级、扩展。 可服用总线资源和处理器资源,带来成本的降低。 提供高性能的带宽和控制器 软件功能自定义提高开发效率

网友A:
NI在驾驶辅助系统中都有哪些产品应用?

专家回复:你说的驾驶辅助系统具体指?定位相关?安全相关? 请关注NI官网上汽车电子、HIL相关的应用案例。 http://www.ni.com/automotive/

网友A:
PXI总线规范涵盖那几个方面的内容?

专家回复:PXI平台是基于PCI和PCIe总线,规范中涵盖了传输速率、同步、定时等内容 http://www.ni.com/white-paper/3540/zhs/

网友A:
是否支持多模块和多机箱之间的同步?

专家回复:完全支持。 有基于信号同步和基于时间同步两种方式,对每种方式提供专门的同步板卡 支持GPS,1588等协议

网友A:
NI PXI平台能否自定义添加模块?

专家回复:当然可以。这是作为开放式平台的基本功能。

网友A:
请问什么是P2P技术

专家回复: P2P是指模块和模块之间直接的传输方式,这种传输方式使得数据无需经过主处理器或内存,从而满足实时并行处理数据的要求。

网友A:
多核技术能提高测试速度,现在一般都是几核?

专家回复:不同级别的控制器有着不同核数的处理器。最高级别的 8135上面是i7的处理器。您可以到官网控制器页面查询具体控制器型号上的处理器。

网友A:
使用PXI平台测试可以多大限度地提高效率?

专家回复: 使用PXI和NI测试管理软件TestStand,可以时间测试流程的自动优化。只要硬件资源闲置,并且待测物有测试项没有测量,系统就会安排相关硬件资源区测试该测试项。基本上可以逼近最大的测试效率。

网友A:
测试系统的处理器性能都受哪些因素影响?

专家回复:本身的CPU,主频,内存等,与通用PC无异 选型时注意与机箱的搭配,防止局部的性能限制系统的带宽。

网友A:
NI的嵌入式控制器都是用的Intel的CPU吗?

专家回复:绝大部分是

网友A:
请问PXI数据采集设备怎么使用?

专家回复:数据采集任务的完成需要硬件连接和软件编程两步骤。 硬件连接参照板卡的引脚定义等,软件编程基于LabVIEW和CVI,也支持C,vb等第三方语言。 你可以参加我们的培训课程系统了解,官网上有联系方式

网友A:
如何保证电机转速信号和模拟量信号采集的同步性?

专家回复:可以用另一个采集模块检测电机状态,并将电机的某个信号作为模拟量采集的触发。 一个可能的方案。 可以拨打021-50509800寻求技术支持

网友A:
LabVIEW如何下载?

专家回复: 在官网可以搜索labview,然后找到评估版本链接进行下载。试用期为7天,7天后可以申请延长为30天。

网友A:
请问,使用PXI平台会增加测试成本吗?

专家回复: PXI系统主要有控制器,机箱以及模块化仪器构成。针对不同的应用情况,您可能只需要更换或者升级其中的某一个模块,从而大大降低测试升级和更新换代的成本。

网友A:
PXI平台下如何保证采集同步?最大速率能达到多少?

专家回复:背板时钟、星形总线、触发总线提供同步的基础 基于信号的同步和基于时间的同步两种方式 板载晶振的同步板卡提高同步精度 最高可达12GB/s的单向传输带宽

网友A:
PXI机箱使用的GPIB接口,是否能提供细的GPIB接口转接到仪器GPIB接口?

专家回复:能,通信必须的。有的控制器上就带

网友A:
NI P2P编程采用哪种语言?

专家回复:推荐LabVIEW图形化系统设计

网友A:
NI的图像识别,需要特定的硬件吗?

专家回复:需要。有基于GigE,cameralink,usb,ieee1394的图像采集卡 以及Embedded vision system,  smartcamera等集成式产品

网友A:
NI PXIe-8135除内存标准配置以外,板上可以加扩展卡吗?

专家回复:可以扩展硬盘和内存。

网友A:
PXI总线能否实现分布式采集同步?

专家回复:当然可以。机箱间同步喽 支持1588,gps各种协议

网友A:
PXI实时处理的最大模拟带宽是多少?还是20MHz吗?要实时流盘的。

专家回复:PXI平台最高提供12GB/S的系统带宽。 有实时流盘的成熟技术,包括产品。流盘速率上百兆easy啦

网友A:
软件定义的自动化测试有什么优点?

专家回复:软件定义仪器功能,很方便做功能扩展。 升级时可复用硬件资源,节省成本

网友A:
NI PXI系统的兼容性如何?

专家回复:支持PXI接口的模块化仪器都可以集成,甚至是不同厂家的

网友A:
NI TsetStand软件主要是并行测试?

专家回复:也有串行的,支持并行测试是优势,节省时间,提高效率

网友A:
PXI平台的优越性体现在那里了?

专家回复: 1. 灵活性高。应用程序可以通过labview 该更改软件功能,同时通过修改板卡FPGA上程序,可以更改板卡的功能。从而在软件层面和硬件层面提供给客户足够的灵活性,让其定制自己的测试系统   2. 速度快。PXIe总线所提供的速度能够超过绝大部分目前业界总线,为高速数据的采集和存储提供了可靠保障   3. 指标高。无论从高速还是高精度,NI都有提供给业界指标足够高的测量仪器。例如数字万用表,NI可以提供业界最高7位半的分辨率。

网友A:
NI 在自动化中的测试设备齐全么

专家回复: 齐全,从直流到高频,从低俗采集到高速采集,从低精度到高精度,基本测试测量行业需要的硬件、软件资源NI都有提供。